Master CP 改无刷问题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2-11-30):
Master CP 改无刷后  导致自旋   尾电机没问题  请问是什么问题?  需要修改电调 程序什么的吗?  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A:
尾电机反向,或者大桨反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反向,或者大桨反向啦。。。

应该不会  尾电插口  不会差错  大奖  没动过

网友A:
你现在就是不锁尾造成的自旋还是反扭力大造成的,要找清楚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就是不锁尾造成的自旋还是反扭力大造成的,要找清楚原因

应该是锁尾问题    我不知道是不是电调设置问题?  所以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就是不锁尾造成的自旋还是反扭力大造成的,要找清楚原因

反扭力了  应该设置啥参数啊???? 我晚上回去再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找聪少啊  他是master CP 改无刷的鼻祖

网友:
华的控陀螺仪的感度在50以下是非锁尾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反向,或者大桨反向啦。。。

问题解决  果然是电机反转   原来是c少发货给我的时候 已经连接好电机  我以为是正确的  昨晚调试  发现是负螺距   把电机线倒一下  就ok了  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  果然是电机反转   原来是c少发货给我的时候 已经连接好电机  我以为是正确的  昨晚调试  发现是 ...

C少不是完美调机后再发货的吗?怎么连电机接反了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少不是完美调机后再发货的吗?怎么连电机接反了都不知道?

我买的是配件  呵呵  字数啊 字数  字数啊 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