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 方便 20秒搞定 飞机设备降温问题

楼主(2012-11-30):
饮料管子 改成要的尺寸 泡沫胶固定 角度向下 滑翔 还是切风  都强行进风让设备降温

简单 方便  20秒搞定 飞机设备降温问题   基本通用全部电动固定翼

我的暴力滑翔机在可以放心切风玩了  夏天搞2下切风就60度了电机 现在室外10度 1个电下来也50来度

以上只是1个不错的方法 不是一定用这小的管子!!!根据自己飞机来用管子就ok 奶茶的管子就粗多了 小管子可以2-3排 也好看  !!!

试了大家就清楚了 降温效果非常好 特别是对缝隙小的滑翔机机头电机降温

网友:
进风口不错有创意。

网友A:
夏天搞2下就60度了电机 现在室外10度 1个电下来也50来度
这句话很难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夏天搞2下就60度了电机 现在室外10度 1个电下来也50来度
这句话很难理解

意思是  夏天飞2次 电机就高温    现在 冬天 室外才10度   飞一块电池 也都50度了

网友C:
进口太小了,进风量极其有限,应该没啥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  夏天飞2次 电机就高温    现在 冬天 室外才10度   飞一块电池 也都50度了

那是说明散热还是不行

网友:
感觉效果不会太理想吧

网友:
心理作用吧,那么小的口。夏天60度,现在50度,完全是气温下降的原因,跟你这个恐怕没关系吧

网友:
有进有出才可以

网友D:
看看超跑刹车盘进气口 就知道你这个进气口仅仅是心理安慰了

网友:
进气口是否够大我不了解,但认为真要起到气流散热的作用,应该是对流,让空气有地方进来,也有地方出去,才会有效果。

网友:
老实说,远不如把电机固定座改成十字金属座效果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口太小了,进风量极其有限,应该没啥效果

飞机还是温度高 可以4根管子哦

网友E:
楼主我觉得做成偱环水冷效果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觉得做成偱环水冷效果好些

哈哈 机头里面已经没什么空隙了  2814放里面都垫高了才可以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超跑刹车盘进气口 就知道你这个进气口仅仅是心理安慰了

根据自己飞机用多根 或者粗些的奶茶管哦  我这就是个简单的方法

网友:
很有创意,望继续改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根据自己飞机用多根 或者粗些的奶茶管哦  我这就是个简单的方法

直接开进风口 这个管子收效甚微 还要考虑到流体力学上的问题 我不知道液体的公式是否适用 因为我只用过这个计算农田灌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开进风口 这个管子收效甚微 还要考虑到流体力学上的问题 我不知道液体的公式是否适用 因为我只用过这 ...

原装的就有2个口的 没什么用 所以我才这样折腾下强行进风 效果还不错   增加点阻力总比电机高温退磁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装的就有2个口的 没什么用 所以我才这样折腾下强行进风 效果还不错   增加点阻力总比电机高温退磁好  { ...

好吧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 这个 真的没什么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 这个 真的没什么必要

麻烦上个图 看下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暴力飞降温是个必需改决的问题

网友:
杯水车薪

网友:
这个,,有用么。

网友:
空中加油的受油管!

网友D:
我没飞过这种滑翔机哈 不过我查了一下物理书 大致计算了一下 这个管子的空气流速取决于管口和末端的压力差 如果机舱内为封闭的话 那么将没有空气进入
我的解决方案 看了一下图片背景 楼主应该很专业的 所以这个方案不知你意下如何
直接加散热片 使用金属马达座 用CPU导热硅胶将导热铜管固定在马达座上 然后把散热片固定在机头螺旋桨后 铜管与散热片连接 或者也可以采用低温机箱的概念 机舱开口加散热风扇 内部的零件散热我就不太懂了 不妥之处 楼主可以不在意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飞过这种滑翔机哈 不过我查了一下物理书 大致计算了一下 这个管子的空气流速取决于管口和末端的压力差  ...

我的机舱盖子都是半开的哦  主要还是进风少所以温度高 只要是电机温度高  因为电机和机头的缝隙就5mm了 我先用的瓶子盖做了个 丑点不过效果非常好

现在发现管子不错 方便 美观多了  这几天下雨没试 降温效果不好 就用更粗的 奶茶里面的管子

滑翔机机身下面都是有散热孔的 关键是进风少  特别是 台风那样的滑翔机 就开个洞 完全没什么风进去 当然管子大了 阻力也大

网友F:
之前飞ASW15,也是舱内散热问题,我就在舱盖的凸起处钻了个孔,以为伯努利原理很犀利,哪里知道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之前飞ASW15,也是舱内散热问题,我就在舱盖的凸起处钻了个孔,以为伯努利原理很犀利,哪里知道还是没有效果 ...

我的ASW-15散热方案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5194
机头罩处开了6个5mm直径的小孔,利用桨气流进风,机身旁边开了一个引流孔,将机舱内的热气引出来。
改造的效果:对于电池发热的散热起到明显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ASW-15散热方案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5194
机头罩处开了6个5mm直 ...

感谢呀。不过我的ASW15已经炸的面目全非了。直接失控全油门撞地,我差点把操纵杆给拉断了

网友:
怎么和空速管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