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手上有GCP 主板 指点

楼主(2012-11-30):
哪位大虾手上有GCP 主板  截图 指点下 上面MOS管主电机、尾电机信号 分别是哪个 改无刷直接取信号  谢了

网友A:
樓主可參考這編文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612&page=1#pid7457447
尾無刷應在另一塊 MOS 管上,要等樓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复顶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可參考這編文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612&page=1#pid7457447
...

呵呵 这个是老板的 主板 不过MOS型号差不多 可以试试 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了 直接用信号线找 MOS主电机油门信号 就好了  在厂家 厂家一直强调 两个电调不一样(电路一样但是元件不一样) 不能通用 哎现在的厂家啊 都希望什么都行都是专用的 好赚钱

网友:
GCP主板上是两个一路MOS,这个和MiniCP不同。

网友:
刚才不小心按了Ctrl+Enter,这里补充内容。
GeniusCP插座那一排正面会有两个芯片,你应该看到了,那个稍大的,SOP-8封装的是主电机MOS,旁边那个稍小的,引脚很细的那个是尾电机MOS,我不会告诉你尾电机那个MOS就是咱们手机电池保护板的那种。
相比之下,MiniCP的MOS是两路的,型号与GCP的不同,当初聪少说是相同的,被我指摘了,MiniCP的MOS是两路集成的,也就是一个MOS分别控制主尾电机。下面跟图一张,说明两个管子的结构,自己画的哦。

图上传到115,也不知好不好用。

那个小的资料就比较好找了,自己百度一下吧,然后就很好找到信号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