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电机使用同步轮拉紧同步带的一种方式

楼主(2012-11-30):
我是这样做的:

做一个这样的角铁

用M3沉头螺丝固定在电机的减速箱上

电机的轴向已经采取措施,不会窜动,只要调整M3内六角螺栓,就可以调整皮带的松紧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图片角度拍的有问题,看不出怎个结构呢

网友:
就是电机两点固定,一点是不动的,一点是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