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台达电源怎么改电压电流可以调节

楼主(2012-11-30):
有一台达电源 电压是27V 35.5A  有谁知道怎样改0-32V  0-40A 可调

网友:
我也有一台,27v是pl8最优输入电压

网友:
店主有改好的卖

网友:
和我的那款内部不一样

网友:
建设电子有卖已经改好了的。

网友:
这个电源大家都说好。

楼主:
问题是我这个闲置改一下可以利用  难不成我再去买一个改好的

楼主:
在说建设电子改好的 全部用A B胶封掉 你也不知道电位器线焊接在哪里

网友:
我用2440的

网友:
我也是买改好的,不过面板上左边那个耳朵剪掉了,后悔啊,不然可以改成输出接口,唉……

网友:
改成可调的,用处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