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油机老鸟

楼主(2012-11-30):
刚接触油直好多不懂 请问老鸟油直磨合大概几箱油

网友:
现在的发动机不用刻意去磨合,转速低些,飞几箱悬停和慢航线,飞一飞调一调,逐渐把转速提上去,不知不觉也就磨好了。

网友:
仔细一点的话,第一箱油让大桨转起来但不要离地,让发动机小负荷磨合,
然后,飞几箱悬停和慢航线,飞一飞调一调,逐渐把转速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