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10请问这个预留位都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2-11-30):
请问这3个预留位都是什么传感器?
如果直接焊接上就可以用吗?还是需要调整程序?

网友:
1 BMC085 气压计
2 5611 气压计
3电磁罗盘
目前只能加 085 定高  其他的还不行~~
纠正下 是MMC1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请问直接加上就可以吗?还用该程序吗?

网友:
只需要在config.h里面配置一下就可以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喜欢刨根问底

网友:
BMP 085 焊上去就能用了

楼主:
各位前辈,不是我问的详细,是我懂得没有那么多,问的傻瓜问题,还多请大家别嫌弃,谢谢了!

网友:
加了一个BMP 085,好像不怎么好用。

网友:
加了有什么作用?在那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