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雨飞行T45空中断电坠毁

楼主(2012-11-30):
蓝岱10叶金属涵道 好盈100A 4S2600毫安 天盛T45
电池之前因为接反了线,第3节和第4节链接不好,之前断过一次电,电工修好后今天又断电了。全油的时候声音很爽,可惜就一个人飞没办法拍。
全油门的时候断电了,直接炸下来了。

下面是之前修复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005

网友:
这T45的脑袋  都成幻影了

网友:
10叶金属涵道

网友:
你干嘛要飞前照相。。。。

网友:
这么惨,你应该搞独立供电,万一动力电坏了,还有供电的备用电池,至少不用炸这么惨

楼主:
断电拉,电池不可靠。关键的时就连舵机都供应不了电。

网友:
安慰元兄一下吧。

网友A:
lz终于可以换新机了

网友B:
失去动力是不是无法操控迫降?

网友C:
主翼折了,有点惨了

网友:
唉 节哀顺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去动力是不是无法操控迫降?

无迫降条件,全油门俯冲的过程断电。无动力,舵机也没反应。今天检查了,是这个电池出厂就有问题,第3节电池焊接碳纤板的连接头铁皮应该在出厂的时候伤到了(因为要弯90度,铁皮比较薄,估计这样伤了,在大电流冲击下,容易断)。

电池拆下来了,4S改3S了。
今天重新买个新的T45 还是天盛70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终于可以换新机了

新机后天到。还是这个飞机。配置:100A好盈、蓝岱10叶金属70涵道。4S26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翼折了,有点惨了

今天买个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