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岱10叶金属涵道配置配哪个T45适合?

楼主(2012-11-30):
今天t45炸了。要再买一个。请问下午的配置要选择天盛70涵道T45适合还是环球飞64涵道T45?
配置清单:蓝岱金属涵道70mm 3000kv  4s电池 2600毫安。
电调:好盈100a

附今天炸鸡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277

网友A:
够速度的,刚炸完,就准备着手进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速度的,刚炸完,就准备着手进新的了。

推荐天盛还是环球飞?

网友B:
果然炸了。。。环球飞的是64的 天盛7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炸了。。。环球飞的是64的 天盛70的

你在等我炸啊,是断电炸的呢。我现在这个配置你说要天盛还是环球飞?涵道都得动手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在等我炸啊,是断电炸的呢。我现在这个配置你说要天盛还是环球飞?涵道都得动手术的。

兄弟,放弃T45吧,我都替你累
我搞过环球飞T45,纯垃圾啊,我用4s 60A 4000KV黑旋风,都秒炸了,当然可能是因为是朋友炸过的机,我修好改装的

大把涵道机啊,你去看看飞翼模型工厂店,FW的东西相当不错
另外70涵道还有款竞速机,我忘记叫啥了,论坛之前有过帖子

放弃T4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放弃T45吧,我都替你累
我搞过环球飞T45,纯垃圾啊,我用4s 60A 4000KV黑旋风,都秒炸了,当然可能 ...

现在手上有飞翼的F16 f15啦,t45主要还是喜欢她上天效果。按这设备你推荐个飞机?

网友:
搞个双70的A10吧,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等我炸啊,是断电炸的呢。我现在这个配置你说要天盛还是环球飞?涵道都得动手术的。

70的话还是天盛的吧  会好一点 环球飞是64设计的 手术会动的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速度算啥,我一般旧的没炸,新的飞机已经就位了

明天就到了。旧设备拆好了,在酝酿这个起落架怎么整,不让它青蛙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天就到了。旧设备拆好了,在酝酿这个起落架怎么整,不让它青蛙腿

祝你起落架改造顺利,降落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起落架改造顺利,降落完美。

明天就到了,装机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