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h 重要问题

楼主(2012-11-30):
盼望已久的NAZA h好不容易到手了   今天赶紧装上550 测试   现在有两个重要问题   切姿态模式往一边倒    指南针只能水平校准   绿灯亮以后垂直校准就随便怎么也不灭了   姿态模式  和GPS 模式  遥控无法操作  飞控也没有增稳输出     进入IMU 校准以后 点击IMU 状态   显示IMU 状态异常  请联系经销商   求解答  貌似白鼠当不得

网友:
我的还没装,准备装在固郎450上,不知道会不会和LZ的一样啊,要是一样就完蛋了

网友:
姿态模式一边移动时正常的,因为十字盘与机身相对水平,而正常情况下,飞机悬停时,十字盘对地是倾斜的

网友:
另外,请楼主解释下姿态和GPS模式下遥控器无法操控的现象?你已经能姿态飞行了,如何不能操控?

楼主:
问题是切换姿态后根本无法增稳···而且懂摇杆没任何反应······

网友:
NAZA-H我使用过,飞行特性相对比较熟悉,NAZA-H的锁尾是一流的,曾经与QUARK直接对比过

楼主:
楼上 大哥  NAZA h 才出来 你都用过了???咋怎么看 怎么像托呢???

网友:
DJI应该还可以相信

网友:
一直想买就是不敢买,等你们先测试测试吧

楼主:
小白鼠当不得啊 !!!!!!!!!!!!!!!!!!!!!!!!!!!!!!!!!!!!!!!!!!!!!!!!

网友:
严重关注:这 NAZA-H 总共 花费 多少 银子 ??

——期望 实现 :什么 目标(效果)——??

网友:
我们做白鼠了,LZ加我QQ好吗,同是NAZA-H,相互交流一下吧。QQ号258834278

网友:
楼主上几张安装的图片吧。另外,刚上市就有人说很熟悉,不奇怪,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工程样机”,也有很多人可以提前很久拿到这些东西。

楼主:
有图有真相 !!!!

网友:
我今天也装在600E上,通电所有状态都正常,收摊后再试发现打副翼时尾舵也跟着动,还有舵机空打多了红灯就会不停地闪,没有装机翼上电测试,电机转个几秒钟那个红灯就开始闪,这样的问题不解决明天不敢出去试机,不知有谁有相似问题大家多多沟通

网友:
刚想入手,看来还是再观望一下吧

网友A:
最大的问题现在是···什么都按要求装了··调参软件也要要求设置了··一切换姿态或者GPS姿态·十字盘就乱抖···打舵无反映·

网友:
刚想入手,再观望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问题现在是···什么都按要求装了··调参软件也要要求设置了··一切换姿态或者GPS姿态·十字盘就乱 ...

俺的状态和你一样  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
怎么没有大僵的技术在这回应呢

楼主:
估计吓尿了

网友A:
曹大娃··是我好不····

网友:
大疆怎么没人回应啊?。。。本来想考虑入的,但这服务令人望而却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曹大娃··是我好不····

罪过  罪过

网友:
对于楼主遇到的问题,可以先联系代理技术支持说明情况,大疆技术人员也会在周一给您进一步的答复。

网友:
期待答复啊,我们都是小白鼠啊

网友B:
大江礼拜天休息,工作日才有可能得到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江礼拜天休息,工作日才有可能得到回复。

30楼你的NAZA-H怎么样啦?

网友B:
除了油门问题没有解决,基本可以试飞了,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这位差不多的状况,他能飞,我的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油门问题没有解决,基本可以试飞了,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6085& ...

油门为什么只能直接插接收机,这个问题也大发了吧

网友:
看这里也许可以吧
工程师测试的凤凰ICE2 80A HV电调是可以在NAZAH上正常工作的,可能是楼主电调的设置问题。
请楼主按照如下设置才尝试一下设置电调(具体的设置方法还需要楼主研究一下凤凰说明书,我这里只能讲一个大概):
1. 按照说明书进入programming mode(设定模式)
    进入方式最大油门上电。等待电调响应,知道你听到了进入设定的音乐(LED单闪),然后油门杆回到中位出现音乐(LED双闪),再次油门最大值,出现音乐(LED三闪),再次回到中位之后今开始进入了设定了
2. 按照设定把你的电调设置成如下模式:
    Setting1:1
    Setting2:4
    Setting3:5
    Setting4:根据你的电机KV值选择3或者4
    Setting5:2
    Setting6:2
    Setting7:1
    Setting8:1

这样设置之后应该是既校准了遥控器的油门行程,又设置了电调,设置好了之后就应该都能够正常运行。
如果楼主有任何疑问可以明天上班时间再联系我们的客户支持。

网友:
500RPO 的JJ  和我的一样,我装的是APS

网友:
我不会只能帮忙盖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