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小白,想请问下mwc问题

楼主(2012-11-30):
今天mwc lit飞控到了想测试下有没有问题可是发现gui调试里面无论怎么动mwc,里面的参数都没有改变,应该倾斜或者其他角度参数应会改变
显示图为
图中的线为一条直线,不像其他人都有是波纹的
而且发现mwc板上好像有个itg3205的2个引脚焊在一起了,这个mwc板是不是有问题啊?
还有只有电池,电调和无刷电机怎样让无刷电机转动?

网友A:
你要点,start

网友A:
没有接收机,我记得在第一段代码里改默认的油门起始位置,可以启动的时候电机就是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点,start

已经点了,不点没有中间那条线。纠结的是是不是那个角度传感器2个脚短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收机,我记得在第一段代码里改默认的油门起始位置,可以启动的时候电机就是转的

有接收机,只是控还没到

网友A:
你还是等等吧,没控转起来要你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点了,不点没有中间那条线。纠结的是是不是那个角度传感器2个脚短路的问题?

要校准以后才有曲线。如果你也校准了的话那你看看你写的程序吧,程序是要改一下适合你的飞控才能用的,淘宝店应该给你个说明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等等吧,没控转起来要你命的

明天就得支付款项,今天还没测试完电机有没有问题,现在mwc的问题已经很头疼了

网友A:
mwc不适合没有单片机基础的人玩,懂avr的玩起来好一点,要不然玩不明白,本身是开源的,要用到编程环境,修改代码什么的,要学的知识太多。你可以弄个兔子什么的先入门

网友B:
这个问店家啊,不行重刷版本吧。刷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不适合没有单片机基础的人玩,懂avr的玩起来好一点,要不然玩不明白,本身是开源的,要用到编程环境,修 ...

懂c51,arduino懂一点,只不过对mwc的代码研究得不深

网友C:
如果GUI的版本和飞控固件版本不一样,也会是这样的,进来到了这里,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店家啊,不行重刷版本吧。刷新版本。

了解,也尝试刷了买家网站链接上提供的那个mutiwii1_9的,情况依旧,估计的确是itg32052引脚短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GUI的版本和飞控固件版本不一样,也会是这样的,进来到了这里,没反应。

刷了1.9的版本后用的是1.9的版本gui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帮忙解答,看来只有明天和店家交涉了,新手玩mwc果然是比较折腾哈

网友:
我掏个二手的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