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轨车床相对于普通车床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2012-11-30):
见过不少数控车都是这种结构:
借用坛友ansonchina的照片,先谢过

网友A:
出屑不会堆积。便于 机械手 操作(有的话)

网友:
晕死,盗用图片也不说声!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一个是易于出屑,一个是利用拖板自身重力消除部分间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屑不会堆积。便于 机械手 操作(有的话)

一楼说得对

28胸说,这些数控车床好多是普车改的

另,我是跟楼主开玩笑的。
提醒楼主,最好把图片的厂家名P掉,不然版主会说你做广告的!

网友:
涨见识,学知识。

网友C:
斜轨最大特点是加长平台行程,在增大行程同时又能增加平台的有效面积,但机床的体积又又不增加,斜台有好有不好,好处除上述之外可以利用自身重力消除回差和以自重增强刀具切削能力。但缺点也非常易见,自身重力同时也是丝杆的负载,这样也会让丝杆相比其他方式磨损更快,虽要的电机功率更大,丝杆机床连接位强度要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轨最大特点是加长平台行程,在增大行程同时又能增加平台的有效面积,但机床的体积又又不增加,斜台有好有 ...

谢谢28.兄讲解,犹如醍醐灌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说得对

28胸说,这些数控车床好多是普车改的

谢谢提醒,照片中的厂家信息已裁掉

网友:
优点很多,排削直接掉到底部,配合排削器就可以自动清理了。
另外导轨可以远离主轴线,可以装很大的刀塔,刀塔直径大了就可以装各种刀,包括动力刀头,这样就可以实现车铣复合加工。
另外倒台滑台是切削时下沉的,这个角度正好可以抵消很多振动,可以提高切削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