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铸铁内应力的问题

楼主(2012-11-30):
如果铸铁出炉后不做退火跟去应力处理,只做简单抛丸,这样直接加工应用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形,变形会很大么
还有就是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来减小内应力,请大家帮忙普及一下阿拉大菜鸟一只

网友:
做去应乃一般除了退火还有就是自然去应力,冷库去应力,保温退应力

网友:
台灣大型傳統機床在鑄造好之後會打上批號後整堆丟在戶外風吹日曬雨淋,丟個3~4年再拉回廠裡精加工。鑄造的應力馬上加工後累加的型變是比較無法預期的變形度,一般較具規模的鑄造廠都附有拋丸加工以及較小型鑄件的回火加工,沒必要去挑戰超越加工極限的應力變型。

网友:
鑄件的加工後應力形變和本身鑄造應力形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鑄件設計結構不合理
再怎麼熱處理也沒用的
大家平常發現的鑄件變形
其實加工的影響很小
主要是當初鑄件的結構問題

网友:
铸铁出炉后不做退火跟去应力处理,只做简单抛丸,这样直接加工应用后通常是不会产生严重变形的,铸件敲碎铸模后去掉那些浇口什么的之后还没等它全部冷却时再投进炉子里是为了增加强度,这样的处理应该不是退火工艺,而是回火。回过火的铸铁硬度强度都会提高很多。可以说是再结晶退火工艺,这一步工艺极其需要,因为铸件通常都不耐冲击,进过再结晶退火工艺后很多铸件在耐冲击方面就会提高很多了。
这也是很多材料需要再结晶退火的原因吧,比如一些黄铜经过折弯挤产生拉伸与挤压后就会发生明显硬化,此时如果继续折弯势必造成结构断裂,所以需要回炉进行再结晶退火,对于很多变形较大的构件,再结晶退火是可以不断追加次数的。如果中途偷懒漏了一次再结晶退火可能构件随时会瓦解。
关于自然时效问题,这个就不好说了,大陆的很多铸锻件都是会人工时效的,毕竟铸锻件车间不可能是敞开露天的,差一点也是搭个蓬遮挡雨水,好一点就是搭厂房,挡风又挡雨。所以室内空间狭小,铸锻好的工件不可能一直堆在工作区,否则活动的干活地方就被挤占了这活就没法干了。所以很多大型工厂都有铸锻件堆场,任其日晒雨淋。但是这个太没效率了。要知道听一个牡丹江90年代炮兵讲过,国产加农炮的锻件毛坯料要在冷库里停放7年,遇到战争年代等这根炮造出来,那不是等着敌人来接收吗?所以人工失效时悠闲自得的做法,日本人二战前制造战列舰等防护装甲板,不是船体一般结构钢,是重点防护装甲钢板,那些装甲板一块几十吨,每块都是要在渗碳炉里停留10天半个月的,但是到了二战爆*后他们也就没空这么玩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是做一个铸铁铣床,铸造厂没有退火跟去应力设备只能做抛丸,因为等着用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自然去应力,不晓得对机床到底有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