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那台重接近900g只能悬停5分钟的直机。。。

楼主(2012-11-30):
飞机已飞超50起落。

以前那架sport能飞六分半,现在飞高速航线 自旋只能4分半 很不习惯。。。 而且还发现左右双桨程度不一致。。。 对尾时右边螺距偏差大,左边偏差小。。。貌似是机械精度问题,结构不对

称。。。妈D。。。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网友:
内容我的也有900克,还是无副翼的

网友:
我的也有900克 6S 1400的电池

网友:
高速航线确实比悬停费电的多

网友A:
只能说你调的不好,炸过吧?450每炸必须换主轴横轴,即使你觉得没事,实际上已经弯了。这点我是深有体会,换了就好。

网友:
超喜欢那个大浆夹上的沉头螺丝垫片

网友B:
没调好而已

网友:
我还没你这么多金属件都是900克的无副翼

网友C:
楼主用多少T主齿?11T、12T就够了~

网友D:
十字盘不平!有双浆,动力损失大!当然时间短了

网友E:
天气冷,电池放电性能下降正常,给电池做个保温的衣服就可以了前几天我刚做天冷飞一样给力!

网友F:
pro是要重一点 但是不至于900g
我改了360桨加长尾管也就850g
很多没必要的金属件还是换掉吧
还有那个夸张的桨夹固定螺丝。。。
转速控制一下

网友:
后面的几张图片都没有大齿盘,称一下应该能轻一些......

网友:
金属件过多?

网友:
果断  换 无副翼  呵呵

网友G:
太多没必要的升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调的不好,炸过吧?450每炸必须换主轴横轴,即使你觉得没事,实际上已经弯了。这点我是深有体会,换 ...

上台直机飞了300起落 小炸三次,这个还没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pro是要重一点 但是不至于900g
我改了360桨加长尾管也就850g
很多没必要的金属件还是换掉吧

沉头螺丝加铝合金垫片。。。比原装杯头内六角轻了几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调好而已

油门0  50  100   螺距 -2  +2  +9  油门60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多少T主齿?11T、12T就够了~

12T  450MX亚拓原装斜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字盘不平!有双浆,动力损失大!当然时间短了

双桨现在折中了。  因为实在调不到两边一致。 现在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有双桨,桨尖模糊无明显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多没必要的升级件

比如?
但是我在下面都称过了。。。金属件上去和塑料件的重量相差不到十几克。。。

网友:
大桨夹上的好个大螺丝是啥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气冷,电池放电性能下降正常,给电池做个保温的衣服就可以了前几天我刚做天冷飞一样给力!

最近温度低的不行,都零下了,出去飞 两分钟就得下来暖暖手。。。完了再飞两分钟。。。

网友:
太夸张了,我的才840G

网友:
穿的太多了哦

网友:
我的pro起飞重量也要930克了, 可能是3个215舵机比较重

网友:
谁能告诉我最合适的齿比吗??还有你们都是飞到几V以下就不飞 了??、偶是菜鸟。。求解

网友:
无法直视的金属件。。。
话说十字盘导板、尾管夹、尾舵机座没必要上铝吧

网友:
太骚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