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3(狗3)升级

楼主(2012-11-30):
刚在TB上买了个裸狗3,价格实惠 ,回来后简单试了下功能,还是不错,但其中最吸引我的功能——wifi图传,就无法实现,问了TB卖家,仍是无法给到满意解决方案。开始时总怀疑是否自己操作不正确所导致wifi功能不能用,但通过访问官网,查阅介绍仍用不到,此时怀疑是否所买到的狗3不是最新的软件版本(买的时候TB卖家说已升级到最新版),最后还是决定到官网上进行升级。升级其实非常简单,如下图:
1、
升级前需要安装JAVA插件,如果没有会自动弹出安装的窗口,点击安装即可。
2、
按上图步骤一步一步做好后,点击继续。
3、
此界面需要填写适当的个人资料,随便填写即可。
4、
为升级前做检查,通过后显示版本,我的是银色的狗3,呵呵
5、
左边栏目为填写你的狗3wifi的ssid和密码,也可以选择skip,这样狗3将自动生成一个ssid和(. By default, the name will be something like “GOPRO-BP-….”. The default password is “goprohero”.)密码为“goprohero”,建议还是建一个带密码的ssid,方便以后使用。
6、
点击下 载即可,官网的升级程序将下 载到你的TF卡中。
7、
下 载升级文件中。,此过程不要拔数据线,不要断电,很容易像我们升级手机一样变砖的,切记!
8、
升级文件已下 载完毕,拔数据线,关闭狗3,重启狗3,重启后将进入升级阶段,本过程需要约10分钟,该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有足够的电量,否则后果很严重!

升级后,wifi图传能用了,开心!

常见问题及解答:
1、wifi控制时,需要路由器吗?
不需要的,是采用wifi直连技术,只要你的终端有wifi即可。
2、安卓的有控制客户端吗?
有的,安卓和苹果都有,win phone 8没发现有。安卓直接到play商店购买即可。
3、wifi图传距离远吗?清晰吗?
没认真测试过(测试后发现比起控要近多了,大概10-20米左右),但应该是在控的范围(我是玩车的,飞机应该不行),在手机上很清晰,但有约2秒左右的延时,但对我玩车的来说够用的,省下购买图传费用。
4、没有电池能升级吗?
不能,会变砖的,切记!一定要在有足够电的电池时候升级,切记,切记!
5、升级后是什么版本啊?
gopro camera version:HD3.02.00.95   我原来好像是3.02.00.57
wifi bacpac version:3.4.2      我原来为3.2.3
升级后,在狗3中多了phone&tablet,原来有过,但很快就无法找到。
不管原来版本是否有wifi直连的功能,升级后估计应该比原来稳定吧,呵呵。

网友A:
电池多少钱

网友:
恭喜lz,同时也祝贺自己gopro3升级成功

网友:
楼主能否pm个链接,准备入个,淘宝上太杂了,不知选那家。

网友:
正好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B:
2秒延时如果玩车FPV的话照样车毁人亡wifi用作上网功能才是最靠谱的其他什么当图传当遥控信号都是蛋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秒延时如果玩车FPV的话照样车毁人亡wifi用作上网功能才是最靠谱的其他什么当图传当遥控信号都是蛋 ...

我只是用在攀爬车上,这2秒钟能够接受,,其他太快的车用图传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多少钱

在TB上找了家便宜的70

网友:
买了个狗3  没听说 升级后 才能用WIFI啊  我也一直没用

网友C:
楼主哥们跟我走的路子一模一样哈,,,你不会攀爬车也是大S吧??我的狗正在派件中马上就到了,也是裸狗也是70的电池,100买的带充包邮。。呵呵。,一起交流哈。。

网友:
Ls的你们的山寨电池到了别忘上个测试报告,山寨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D:
郁闷,我的黑狗三,升级不了,直接从第二步跳到第4部最后说你的产品没有可用更新。。

网友E:
请问楼主最新的固件可以发个上来吗? 官网登不上去啊?

网友:
技术分享贴,顶了!另外淘宝上狗3裸机都不足K元了,怎么没见到狗2 裸机便宜呢?

网友F:
楼主来段效果视频吧,让大家也看看延迟成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哥们跟我走的路子一模一样哈,,,你不会攀爬车也是大S吧??我的狗正在派件中马上就到了,也是裸狗也是 ...

不是大S,之是HSP攀爬而已,曾经想过买大S,但有点超预算,呵呵;
wifi控制今天用了,但可图传距离实在不远,测试只有20-30米左右,估计和发射功率太少有关系,还是想个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最新的固件可以发个上来吗? 官网登不上去啊?

在升级文件中包括了你的狗3wifi的mac地址,不同机器是不一样的,估计会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来段效果视频吧,让大家也看看延迟成什么样。

视频很流畅的,延时是相对的,在视频里面是看不出来的;但现在问题并非延时,而是放到车上,拍出来的视频太抖动了,看到头晕,还得想想办法防抖。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视频很流畅的,延时是相对的,在视频里面是看不出来的;但现在问题并非延时,而是放到车上,拍出来的视频 ...

你可以把狗放在电脑屏幕前,打开WIFI视频,用手机或DV同时把狗和电脑屏幕放在画面中。转动、移动狗就可以看出延迟情况了。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试验,也是WIFI的,稍微有点卡,不知道狗3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把狗放在电脑屏幕前,打开WIFI视频,用手机或DV同时把狗和电脑屏幕放在画面中。转动、移动狗就可以 ...

Gopro3没有pc端程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opro3没有pc端程序的

手机一样嘛,我只是打个比方。

网友:
哥们,我的gopro3怎么没有那个第三步啊,没法升级啊

网友G:
请问楼主,用wifi图传的时候,开始预览是不是要很久啊?

网友H:
左边栏目为填写你的狗3wifi的ssid和密码,也可以选择skip,这样狗3将自动生成一个ssid和无密码,建议还是建一个带密码的ssid,方便以后使用。
这句话是错的
升级完连接的时候还是要密码的,密码是goproheo

. By default, the name will be something like “GOPRO-BP-….”. The default password is “goprohero”.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左边栏目为填写你的狗3wifi的ssid和密码,也可以选择skip,这样狗3将自动生成一个ssid和无密码,建议还是建 ...

谢谢指正;我没升级前是不用密码的,可能是升级后堵漏安全隐患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用wifi图传的时候,开始预览是不是要很久啊?

不用,大概3秒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大概3秒内

我没升级前触摸屏是好的,升级后开机触摸屏亮一会,大概3秒后就自动灭了,再也亮不起了,除非再关机,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是不是新固件的 问题,,郁闷了

网友:
谢谢楼主!升级成功,能连上WIFI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郁闷,我的黑狗三,升级不了,直接从第二步跳到第4部最后说你的产品没有可用更新。。

要12月14号以后,黑色狗3才能升级

网友:
已经升级完毕

网友:
升级以后,HD3,01.00.71.   WIFI,3.42.9.好像HD3.01.00.71这个没变化啊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2013-01-31):
延时不止两秒吧 还是加图传好点

网友:
请问我这个是神马情况。iphone蓝牙依然搜索不到狗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