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minicp,看到说舵机问题,不知该怎么办了

楼主(2012-11-30):
想买minicp,可搜了搜说这个叽叽舵机容易坏,更换还很贵,有些犹豫了。但是买别机要不太贵,要不遥控不行,的现在不知道买什么好了。这个叽叽的舵机真的很容易坏吗,就没有可以替代舵机吗,九赢125的舵机不知道有人试过没。别的解决办法一点也没有吗?

网友A:
買Nano CP 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Nano CP X吧!

这个好啊 太贵了  再买上控  不知要花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多心了,你可以多买几个舵机备用,然后坏哪个换哪个,等手机所有的舵机都坏了,攒一起送去修,华科尔的售后很负责的,估计修理费用不到30...

网友A:
伟力六通,直线舵机,不扫齿

网友B:
没有 不死鸟   你说呢   技术都是炸出来的   哈哈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 不死鸟   你说呢   技术都是炸出来的   哈哈哈哈哈

錶示強烈贊成!頂!哈哈哈

网友:
板凳说的有道理

网友:
我汗 本人技术超烂 无论有刷无刷 怎么炸都没坏舵机 我都没倒飞 连对头都对不了 一般都是舵机磨损抖动才拿去修

网友:
在厚点的草地飞,基本上不扫齿

网友A:
一般什么情况下会扫齿?

网友:
试试伟力的922? 直线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六通,直线舵机,不扫齿

这个是不是只能用自带遥控 ,控有些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六通,直线舵机,不扫齿

控不行啊 能用别的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只能用自带遥控 ,控有些烂。

控不错啊,还有初学者模式,应该会有高频头,估计支持FBL的控

网友C:
伟力控手感应该不差,这样子。不能调没什么问题,调来调去还是原厂设置好。改无刷反正定速电调,也无所谓了,一样用。价格优惠,舵机耐用耐炸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不错啊,还有初学者模式,应该会有高频头,估计支持FBL的控

应该还行吧 ,但我想用10通的 6通控我已经有两个了 都是很一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伟力控手感应该不差,这样子。不能调没什么问题,调来调去还是原厂设置好。改无刷反正定速电调,也无所谓了 ...

应该还行吧 ,但我想用10通的 6通控我已经有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錶示強烈贊成!頂!哈哈哈

新手就是多练习  多修机  多配件 就好了 哈哈哈

网友D:
这个机子我刚到手三天,摔了有几次但飞的都不高就是了,捡起来照飞,感觉还行吧,就是电池不给力几分钟就没电了,要买的话一定要多配几块电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我刚到手三天,摔了有几次但飞的都不高就是了,捡起来照飞,感觉还行吧,就是电池不给力几分钟就没 ...

谢谢您的意见。刚看到说 d10在刷最新程序可以支持很多飞机了,希望是真的,不知道有没有试过的,稳定性如何,如果好的话考虑用它+伟力6通,或者fbl80伟力可能也有款更小的要出吧。过短时间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