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控求推荐T8FG XG8 DEVO 12S

楼主(2012-12-01):
最近想升级控,犹豫中,考虑有这T8FG  XG8  DEVO 12S三个控。
T8FG有SBUS这个不用说是个好东西。单貌似很少能人能用到14通,再说14通一搬用于多轴飞控才有SBUS接口。或直升机陀螺仪
XG8不用说了,JR脱胎换骨的东西,2012 3D大师赛,很高手都用的XG8,前十有7个人用。
12S国产精品,通道多的够用了,控也很大器,因现在用的DEVO 10,觉得很不错。性价比高。

但还是犹豫,请大家推荐下。

网友A:
还是等等14SG吧

网友B:
12S朋友有,用过,太大,不习惯,手感和D10一样,据SUVSUV说D12S和D10硬件是相同的,区别只是屏幕,所以刷完SUVSUV的固件D10也是12通,T8FG样子实在难接受,而且设置菜单看的人头疼,现在飞无副翼了,很多T8FG里的功能也用不上了,不过FASS的接收,论技术的话是几种接收里最强的,就是接收机太贵了,XG8样子好看,手感也好,还双向,DMSS卫星可以直接接SK540,SK720使用,打开看过里面的电路板,集成度比DSX9高的多.功能强大,

网友C:
要知道这几个控的特技开关。。。我之前话**,现在futaba不习惯。又换回来了。建议jr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知道这几个控的特技开关。。。我之前话**,现在futaba不习惯。又换回来了。建议jr吧。

什么东西都有个适应期,用着用着就顺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S朋友有,用过,太大,不习惯,手感和D10一样,据SUVSUV说D12S和D10硬件是相同的,区别只是屏幕,所以刷完SUVSUV ...

12s比XG11还大呀。我觉得朋友的XG11大的不得了。又重

网友:
T8FG 功能多 稳定性高 有frsky的便宜兼容接收 我们这边用的人很多 我也在用 很好用很好用!稳定性真是高 呵呵 主要是FASST制式 JR的不够先进 而且JR遥控器越做越差!简直是的 JR设置麻烦 无法单独设置一个通道在开关上 真正的直升机老手 都用T8FG 去查名单就知道了

网友:
手大XG11,手小XG8。

网友D:
我身高175,手也不大不小,用12S刚合适。不过唯一不习惯的就是软件上,D/R舵量这些都不能自定义开关,只能用系统设定好的开关,而且油门锁定也是一锁啥曲线也一起变

网友:
XG8/XG1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身高175,手也不大不小,用12S刚合适。不过唯一不习惯的就是软件上,D/R舵量这些都不能自定义开关,只能用 ...

所以才要T8 T8都可以自定义开关 这点非常人性化!以后还可以固件升级!所以推荐T8FG~

网友:
xg8除了一点好,就是接收机的天线可以换,别的一般般吧,

网友:
我反正航拍,换了硬天线,比原来一条电线好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等等14SG吧

14SG 比8FG好在哪里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所以才要T8 T8都可以自定义开关 这点非常人性化!以后还可以固件升级!所以推荐T8FG~

鸟文控直接排除掉。中文控用起来方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鸟文控直接排除掉。中文控用起来方便太多了。

其实需要用的没几个功能 记住那几个是什么就可以了~还是FUTABA的好用啊!

网友:
换控,看LZ飞什么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