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分线板替代一法

楼主(2012-12-01):
成品分线板太重,装的过程中觉得不好布置,自己做了一个,给大家参考下
铜皮,屏蔽罩的原料,大概0.2mm厚吧,

上焊锡,用刀型烙铁头,横着刷过去就出来了,这个弄完两片一共也只有3g,接线板加上焊锡10g了。

固定到底板上,我因为电池扎带从下面过,用1.5mm螺丝拧上去的,否则黏上就好了。

焊接电调接线,电池接线,铜皮宽大真心好焊接,扩展了4路用杜邦头输出,备用。为了防止异物进入短路,外面刷了一层热熔胶

顺便再展示下我的240,自从换了1806后,整体偏重就没再飞了,这次彻底改造,剪短所有的电调接线,取消了插头全部直接焊接,用上面的铜皮接线板,成功减重30g,gps也移到新的330机架了,这个室内飞不需要,总共减重60g多,带上外壳整体和之前用1510电机时相当

仰视45°

仰视45°,下面的灯接得飞控,会闪的

仰视

俯视45°

侧边,减震支架,尼龙柱下面套了节硅胶油管,好用。

白头太难看,绘制了一个标上去,表问我啥含义,偶也不知道。用油性记号笔,不用怕水弄掉,有黑红蓝三种颜色。

有标还是好看啊。

网友A:
外面那个套套不错呀,很好看。就是不知道重量和强度怎么样?

网友:
外面那个套套不错呀,很好看

楼主:
沙发自己占了
这发帖子速度也忒慢了,发出来变地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那个套套不错呀,很好看。就是不知道重量和强度怎么样?

壳子没装灯的时候28g,epp的,这东西不用看强度,只是为了在家室内飞不伤及无辜和自身的损坏。

网友:
套套做的很漂亮

网友:
我做了个小6轴的套子  至今没用哎 !

网友:
套套不错哦 自己切的?

网友:
楼歪了吧上面的… 这个分线板好粗暴。

楼主:
呵呵
看起来粗暴而已,led灯带的线就有40条,已经很简洁了,如果用分线板你会发现更乱

网友B:
亲!注意保护啊,一旦松了或炸鸡短路可不容忽视啊~

网友C:
英雄所见略同,我把没用的电脑主板锯一块,做了个接线板比你做的小很多.问:你手上捏的那个东西是个啥?摄像头?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注意保护啊,一旦松了或炸鸡短路可不容忽视啊~

这个焊接的相当牢固的,铜的
外面覆盖了热熔胶,避免可能异物进入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雄所见略同,我把没用的电脑主板锯一块,做了个接线板比你做的小很多.问:你手上捏的那个东西是个啥?摄像头? ...

手里捏的那是电池啊

网友:
看起来不错 赞一个

网友D:
漂亮是漂亮,而且接线板也不错,不过那两跟接收机的线在上面,这样的话有搅进浆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