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磨床和车床怎么改数控啊

楼主(2012-12-01):
台湾的还较新的磨床,打算用维宏控制(也只熟悉维宏),本来想的挺简单 ,按理说这个改也好改,Y轴Z轴丝杆换掉,X轴无所谓,
那么好容易了呀,打开Z轴一看---磨床的Z轴螺杆原来是这样滴!!!螺杆不动,螺母转的!

如此一来就很难换滚珠丝杆了

楼主:
现在如果硬要这么改,就要把上面螺母那些全部拿掉,然后要想办法让滚珠丝杆的螺母可以用同步轮带动,而且不能有间隙和误差!头大!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不换,还用原配的这些东西,因为有回差,那么用磨床上的光学尺来反馈,这样就不管现有螺杆的回差了,但是
那要怎么弄呢?肯定有大侠知道,大家帮忙出出主意,怎么滴改比较好

楼主:
另外还有一台说是进口的车床改数控,这台床的尾顶还是有些特别,上给大家看看
这个尾顶伸出来的轴上是有刻度的。 而且这里还有档位的。
这个拿来D铣床的Z轴似乎不错哦~~

楼主:
2个难题
上面磨床Z轴怎么处理,换丝杆很难固定螺母和螺母转动,且没误差。用光学尺来反馈不知道怎么搞
下面车床改数控难道也用维宏?岂不是不专业?用什么系统好呢?(没用过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一台说是进口的车床改数控,这台床的尾顶还是有些特别,上给大家看看
这个尾顶伸出来的轴上是有刻 ...

人性化设计,操作方便,外国很多东西都注重这点,跟我朝的有些不同。

楼主:
自己再不顶顶瞬间被淹没.难道真要土法上马

网友:
等大侠吧!!!!!!!!

网友:
磨床有需要改数控?
手动的想磨几丝磨几丝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