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37发动机

楼主(2012-12-01):
玩油机高手们 问一下OS37动机只有主油针和怠速油针吗?没有中速油针?怎样调试?请高手指点 谢谢

楼主:
高手呢 帮帮忙

网友A:
发动机的最佳状态是怠速稳定,加速灵敏,高速恒定有力,最重要的是温度不能高,底盖的温度60度左右合适,油针的初始位置是开1.5圈,然后根据实际状态调整,不同的油,不同的排气管,不同的火头,调整都不一样,详解加企鹅110924747。

网友:
OS37调整先从第一步开始:小针开到与外圈平齐后进一圈,大针开至 1  1/2圈。
第二步调大针调整高速:测试飞机急速上升情况,大针每次收紧2小格,每次降落后用手指摸发动机底部不能烫手,否则要开一点。大针可慢慢收紧到1 1/4圈左右,做到高速既有力又不能过热。
OS发动机调整还是比较容易的,一般管怠速的小针不用动,调好了就像电动机一样稳定。TT39调整复杂些,关大针需要同时开小针进行降温。
以上只是本人多年经验,具体情况要视你用什么油和排气管和天气湿度温度。有条件还是找老手帮你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的最佳状态是怠速稳定,加速灵敏,高速恒定有力,最重要的是温度不能高,底盖的温度60度左右合适,油 ...

学习中

网友(2013-04-04):
小排量的没必要中油针

网友(2013-05-12):
新进NX4,很不好发动,发动后动力很好,就是不好发动,停车后又发动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