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WMC 问题。

楼主(2012-12-01):
程序能烧录进入,但是不能调试数据。

是不是传感器设置的问题呢?

请高手指点下,折腾几个小时了。

网友:
你是说PiD不能调吗?有没有点READ.

网友:
要点了READ才能显示PID数据哦

网友(2014-03-29):
     亲 留一下Q 我WMC轻量版调试出现点小问题 请教一下哦

网友:
更换成CRUIS LITE

网友:
内容新人求教,准备买个2手兔子,卖家说没有电压检查线了,其他齐全。
,玩四轴能用么,电压检测线是干么用的,没有的话影响么?

网友:
单独指定传感器型号就行,不过你这板子根本不是CRIUS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