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用漆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01):
请问这叫什么漆?使用时是如何施工的?

网友:
蓝色锤纹漆

网友:
锤纹漆对里头腻子的光滑度要求不用很高,如果是喷双镜面的漆,腻子的光滑度要求很高。

网友:
这油漆不错。。。怎么弄的啊

网友:
锤纹漆,只能喷,不能手刷,喷完就自动显示出花纹了。

楼主:
感谢指导,再请问这需要打底漆防锈漆之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