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YO的设置

楼主(2012-12-01):
我现在玩的是KDS450飞机,是新手,飞机在空中尾巴总是往左边偏移,但偏移到35°左右好像又动的非常慢了。有关感度值我调30-90都没有什么变法。请教是什么原因?GYO感度值应该在什么范围之间?GYO“NOR值”我调为+60."IDL值"我设为-60.是对的吗?原来我设的都是正值。

网友(2013-01-07):
你做过十字盘校准了吗

网友A:
我的建议:

(1)先判断陀螺仪是否具有锁尾功能?具体方法请搜索论坛。

如果是,就看下一步,如果否,则机尾漂移属正常,LZ需要自行通过方向舵边飞边修正。

(2)需要确定陀螺仪工作在锁尾状态。参见陀螺仪的使用说明书。

如果处于非锁尾状态,通常设置五通道反相,即可让其处于锁尾状态。

(3)锁尾后,按照说明书调节感度。悬停及航线,感度可调大;
3D飞行,感度可调小。

LZ描述的,悬停时机尾漂移,可适合调高感度。

另外,对于锁尾陀螺仪,请关闭控里面的“油门-方向舵混控”功能。

楼主(2013-02-21):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

(1)先判断陀螺仪是否具有锁尾功能?具体方法请搜索论坛。

谢谢船王的精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