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01):
以前用10元的1047浆好好的,今天换了高品质1045碳纤正反桨(15元/对) ,结果悲剧了。。。。。。。。。

http://www.tudou.com/v/0JLU7_zUdPI/&rpid=43701330&resourceId=43701330_04_05_99==.html

网友:
看得出来是共振造成的,不过造成共振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可能子弹头没固定牢,也可能电机没固定牢,反正桨肯定是不平衡的

网友:
15块能买到碳的?!!!!

楼主:
还好,浆好好的。怀疑浆的问题,以前用那种最便宜的浆也有过类似问题,只是没这次厉害。

网友:
15的碳纤桨?最多也就是加厚尼龙把 连碳尼龙都不会是这个价格  视频太快 啥也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