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CAT配浆问题·

楼主(2012-12-01):
前几个星期刚装了个80CM的单发猫 180A海王 TP3640L 1900KV 刚开始用438cnc浆 感觉速度不行
电机
电调有一点点温 可以忽视 是否能配440 或442cnc的·浆·

楼主:
额 求答 案·

网友A:
电机再升升?

网友B:
多少电池? kv低了点

网友C:
6s 45的浆试试

网友D:
你用3640的电机拖80CM的船,现在天冷电机电调都是温的,那夏天就烧了,你这明显是小马拉大车,换电机吧!

楼主:
3640等于3674了 速度不快的问题找到了·电调设置问题 我打算换个44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