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入魔多长时间有的第二架灰机啊?

楼主(2012-12-01):
弱弱的调查一下
大家都入魔多长时间入的第二架灰机啊?
是飞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入的?
一般保持几架飞机能飞的状态

网友A:
当时第一只还在路上的时候 就入第二只了

网友B:
450入了一个月 四面悬停加小航向可以飞了 就入了550

网友C:
一次买两架灰一架备用一架

网友D:
第一天买了一架,第二天想想不够 又买一架

楼主:
看来一架单飞的不多哇…

网友E:
入魔3个月左右
第一架911.。。然后陆续整了3个KT板子固定翼 板子烂了 换上设备接着飞
上个月入个MCPX 在家悬停中

网友F:
我是第二个月就买了第二架飞机~!一般都是2架到3架~!

网友G:
第一架是自己做的,第二架是6年以后,第三架是第二架4个月

网友H:
两天,对尾入第二架,不过都是120和cp小鸡

网友:
飞航线的时候己拥有四架

网友I:
第一架是华科尔得小神蜓36井。 没飞起来过放了2-3年, 这飞机始终没调好过, 之后雷虎的E325是第二架。 入雷虎之前是属于没正经飞过的状态, 有了雷虎才正经开始飞。 现在能飞的好的,懒得,买的,自己做的一共7架。

网友J:
第一架 九鸟270 然后1个多月就 n02s了

网友K:
炸坏了好几架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