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三四叶草天线的安装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2-12-01):
做了一个地面站,要在上面安装两个天线一个控的天线,一个图传的接收天线,控用的是三叶草,图传接收用的是四叶草。
想请教的问题是两个天线在安装位置上有些什么要求吗?
比如说两个天线要拉开距离,或要互相垂直等,其他的要求吗?

网友:
    先占座!!!!!!

楼下继续~

楼主:
开始沉了~~~
顶住啊!问题还没解决那~!

网友A:
信号发送接收正常后再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发送接收正常后再看位置

为什么?
能给个理由吗?

网友B:
三叶草和普通全向天线没什么差别,稍微隔开一些距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叶草和普通全向天线没什么差别,稍微隔开一些距离就可以了。

哦  多谢~~!
终于有个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