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的光轴跟滑块正常间隙是多少?单个滑块0.19 两个滑块0.09这能用?

楼主(2012-12-01):
    套宝买的16光轴跟滑块    用百分表一打妈呀.....百分表指针竟然转了半个圈          上两个滑块一试好点但是也有0.09  有些的能到0.15   能用手明显感觉到间隙。问卖家为什么    卖家说这光杆跟滑块是有间隙的。 只有直线轨道才没有.........

网友A:
我现在用的40光轴是自己配合轴承磨的外圆,先磨到正2丝,试套了下,有点紧…而且滑动时很卡,然后再磨掉1丝,再套下,刚刚好,有点点紧但滑动顺畅,一般买的成品镀络光轴都在负2丝左右,就算摆动也就3丝左右…应该没楼主说的这么严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40光轴是自己配合轴承磨的外圆,先磨到正2丝,试套了下,有点紧…而且滑动时很卡,然后再磨掉1丝 ...

我跟卖家说0.03左右才正常吧?  卖家说光轴不可能达到这种精度的   光轴有负0.03的公差 滑块也有

网友:
借宝地试下手机贴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跟卖家说0.03左右才正常吧?  卖家说光轴不可能达到这种精度的   光轴有负0.03的公差 滑块也有

你是说那种箱式轴承吧,我买过几只,好像也没那么大间隙的吧,可以考虑买可调的座子,我的方法就是不用成品,买钢板线割比那个铝箱子更牢靠,同心度还高

网友:
呵呵,看了楼主截图,知道在哪买的了,本来想在那家买东西的,看来得小心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40光轴是自己配合轴承磨的外圆,先磨到正2丝,试套了下,有点紧…而且滑动时很卡,然后再磨掉1丝 ...

老大,跟你取下经:用40光轴做导轨,可以实现铣的功能吗?

网友C:
感觉光轴这玩意只能轻载。。。。间隙不谈,,,,关键是重载时光轴变形和震动无解啊。。

当然,用粗的会有改善,,比如楼上说的40的。。。或者更粗的。。

但是我看了下粗光轴的价格,,,还真不如用15  20 线规算了。。。一步到位,价格也贵不了多少。。

线轨的负载要高很多。。我那20线规做的Y轴,,本身负载几十公斤重的龙门,还站一个80公斤的人上去,照样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跟你取下经:用40光轴做导轨,可以实现铣的功能吗?

正在调试,工作台面还没着落!不过电机力道肯定足,我120几斤站在Y轴上,运行G代码还是非常轻松,能加工啥、怎样加工都得到最后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光轴这玩意只能轻载。。。。间隙不谈,,,,关键是重载时光轴变形和震动无解啊。。

当然,用粗的会 ...

这就是光轴机和线轨机不可比的地方,震动光轴机除非用套子,用直线滚珠轴承很难解决,载重的话…如果是那种带座的光轴也不错,只是开口了…就感觉有点钢性不好,刚试了下,我站在Y轴上,百分表打在光轴的中点有2丝的走动,注:现在光轴两头还没上机米顶丝

网友:
间隙小了怎么用啊?元鬼就是低安装精度用的,

网友:
滑块厚度也不一样,同一轴二个滑块螺丝上紧会卡,稍微放松一点正常滑动。

网友:
你这个不严重 我买的12光轴,光轴-0.05mm ,
600长的光轴,滑块放到一边另一边能有10mm的晃量。
卖家也做光轴没精度,这叫没精度吗?
这根本就不能用啊,不知道这种光轴能干什么用。

网友:
而且我说运费一人一半退回,卖家也不同意,我只好差评了,评价里唯一的污点。

网友:
估计国产货没有品质控制,混了次品在卖,
之前也遇到买一批有几个间隙极大的。

网友(2019-02-22):
看来采用光轴真不如采用 线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