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在GPS模式飞行状态下会导致不受遥控器控制吗?反过来突然不受控制了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12-12-01):
WKM在GPS模式飞行状态下会导致不受遥控器控制吗?反过来飞的好好的突然不受控制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高手快快来

网友A:
大家都想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想知道

通讯信号受干扰就会产生遙控器不能控制飞机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讯信号受干扰就会产生遙控器不能控制飞机的情况。

不要把过错都怪在遙控器上啦,飞的好好的突然不受控制说了那么多的GPS出错造成的你都不回答,还把责任转让给遙控器我服了你.看看GPS出错是什么样的就明白了。

网友:
很恐怖呀,在这样高楼林立的地方GPS有信号吗?

网友:
GPS信号肯定有的,信号质量不好才会出现错误动作。要是没信号就什么都不会发生的,这就是GPS出错表现!在客观上GPS是会产生信号不好的这没办法能避免的,但是在产品上就要想办法做到限制这错误动作的产生才是重要的。否则大小事故都要发生的这话我一直在说有大半年了。。。

网友:
万幸,没砸到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把过错都怪在遙控器上啦,飞的好好的突然不受控制说了那么多的GPS出错造成的你都不回答, ...

我渴望地问一下高手,特别是大僵技术:是不是在GPS模式飞行时一担GPS出问题就不受遥控器控制了?是不是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曾经问了很多老鸟,包括大僵技术,在GPS移除的情况下,遥控器开关打到GPS挡时都说是自动到姿态模式,(既还是姿态模式)。那GPS安装好了在工作状态时突然出问题失去作用了这时是不是又自动回到姿态模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把过错都怪在遙控器上啦,飞的好好的突然不受控制说了那么多的GPS出错造成的你都不回答, ...

我两次炸鸡都是和这个一模一样,炸下来就燃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曾经问了很多老鸟,包括大僵技术,在GPS移除的情况下,遥控器开关打到GPS挡时都说是自动到 ...

GPS安装好了在工作状态时突然出问题失去作用了这时是不是又自动回到姿态模式了呢,这是对的,但是都没人告诉你还有第三种状态那就是GPS信号质量不好的,才是发生事故的根本原因,因为丢星GPS会产生错误动作不能遥控或者遥控不灵。(GPS信号质量不好时不会马上自动回到姿态模式的,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应该发生的事故也就发生了)

网友:
汗, 你们的升级木有啊,我前几个星期, 在后海体育馆那边试飞, 当时挂了Z15, 很空旷的地方哦, GPS信号非常好.

开始用姿态模式飞, 问题不大, 后来切到GPS 姿态飞, 起飞的时候好好的, 然后突然间飞机就一路飞跑了, 跟视频里基本一样, 我的Z15啊, 还没用过啊, 还好那个地方空旷, 我就加油门, 升高了努力控制飞机, 飞机就在天上呼啦啦的来回乱飞, 期间俺手忙脚乱切了姿态模式, 但是还是呼啦啦来回乱飞, 心里那时候基本不报希望了, 旁边就是路, 怕撞车更惨, 狠狠心猛降油门摔下来了, 还好油门控制的OK, 接地的时候不是太猛烈,, Z15木有摔烂, 万幸啊,万幸.

俺以为这个是DJI升级GPS的原因呐, 给DJI电话, 让他们过来看看现场, 他们科技园, 离后海体育馆开车 5分钟就OK, 死活不来... 后来俺自己过去了, 升级了GPS之后, 现在就扔那里, 不敢飞了...

看来这个问题是普遍现象哦...
我已经看到好多这种情况了, 我当时的情况, 绝对不可能是GPS信号的问题
不过后来发现,我的GPS方向装的不对, 但是奇怪的是, 当天在那里飞了几次, 头几次切GPS模式, 就是无法原地定位, 四处飘, 但是没出现四处乱飞的情况, 最后一次上去的时候也好好的, 升空就用的GPS模式, 但是升空之后突然就乱飞了, 所以理论上来说, 乱飞跟GPS安装方向应该关系不是非常大, 否则无法解释当天头几次GPS模式只是无法定位而不会乱飞的问题.

网友:
这样说吧GPS定位时候遥控一样有用啊,但是出错的GPS信号定位和飞机位置误差很大时,遥控操作的量是会变的很小甚至没用的,以后你碰到了就会明白的。所以我认为飞控和GPS要有个纠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