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 x 金鱼尾。搞不定。求救!!

楼主(2012-12-01):
mcp x v2 1.5版本。。改无刷后。出现金鱼尾。左右小幅度慢速晃悠。锁尾很垃圾。主轴。中联都是新换的。也排除了浆的问题。昨天还怀疑了尾
电机
轴歪了的原因。结果换了个尾电机依旧金鱼尾。。尾巴是14cm长度。7MM尾电机+KBDD尾桨。现在就差横轴了。但是横轴肉眼看上去是直的。之前有一台V1也是金鱼尾。换过横轴。依旧无效。无刷是10A定速电调(定速已关)+12000KV银色电机。求高手帮忙。哎。早知道不改无刷了。之前飞挺爽了可是有刷电机好像越来越弱。没办法才换的。。

网友A:
可能是没匹配好的缘故,如果你的不是原装控可试试调试油门和螺距曲线

网友A:
我的是原装控,在换了FBL100的桨后也出现金鱼尾,由于该桨较窄,同油门转速下升力不足,需将油门推至几乎最顶才能悬停,后将主轴中联固定孔下移一点,加大同油门下的正螺距后,金鱼尾竟然消失了,说明换桨后悬停时的油门大了螺距小了,不匹配尾桨的推力。

网友B:
我的是上下抖、、、、不是总抖 是打螺距的时候偶尔出现

网友C:
尾巴13—13.5CM,可折腾尾无刷

网友D:
赶快高手出现

网友E:
尾巴13厘米就差不多了,油门曲线调高点。

楼主:
额。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怎么搭配。求高手给个参数。暂时只飞2D的。。希望油门曲线有点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