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260用GY401行不行??

楼主(2012-12-01):
各位老手,因为第一次接触JR260,现在只有GY401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A:
jr的不知道,但是SLA260用401可以

网友B:
高手快出来

网友C:
应该没问题 401 可靠性很高!

楼主(2013-01-20):
明白,谢谢大家的意见,非常感谢!

网友D(2013-04-23):
GY401 可以用于任何直升机 看你的需要 要求不高只是锁尾绝对没问题 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