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72兆的功放,飞出10多米显示器就蓝屏,求助啊,懂的人说说不胜感激。

楼主(2012-12-01):
futaba10c72的控,加了72的功放,用罗美1.2g的图传,飞机距离1,2米的时候正常,一旦起飞以后就没用图像了,有时候蓝屏和黑屏,然后我把功放拆下来不用,再飞又一切正常了,是不是功放干扰图传了,懂的人和遇到过的人请赐教!

网友:
bu dong zhe dong xi

网友:
哈哈碰到过对机器一按,1.2G图传就蓝屏了,2.4G加功放对1.2G图传没发现影响

网友:
换个空旷的地方试试

网友:
72M功放。。。一定远离1.2G图传。。。用2米或以上的视频延长线接驳监视器在远处驾驶。

网友:
蓝屏?我还以为是WINDOWS系统 呢。真高级 。

网友A:
是严重干扰了,功放要远离图传和显示屏。显示屏的好坏也有问题,我以前用的显示屏发射机天线靠近就出雪花,搞的我都是测着身拿遥控器飞的,现在换了显示屏,放在遥控器上看干扰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严重干扰了,功放要远离图传和显示屏。显示屏的好坏也有问题,我以前用的显示屏发射机天线靠近就出雪花, ...

请问你以前和现在用的是什么显示屏?功放距离图传多远?我用的是200元左右的那种,今晚已经把线加长了,发射天线距离图传和显示屏有5米,功放器距离图传和显示屏有2米,不知道有没有用,明天再出去试试,到时候汇报情况,如果真的拉开距离有用的话还会再加长。

楼主:
这种干扰最好是在图传接受前加滤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以前和现在用的是什么显示屏?功放距离图传多远?我用的是200元左右的那种,今晚已经把线加长了,发 ...

你先试试吧。功放离图传接收平板天线远点就可以了,一般都是2米这样,远点更好了。如果还是干扰大,那你就不要用功放了。直接遥控器飞安全。
不知你的控是什么控,我的FF9 配146一次变频接收机就已经能2000多米没失控,如果换149可以4000米以上了,用不着功放了。我的功放买了都没怎么用。
7瓦功放那功率可想而知啊,肯定对其他设备干扰了。  加了功放你图传跟不上远航也是实现不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干扰最好是在图传接受前加滤波

滤波怎么加?有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试吧。功放离图传接收平板天线远点就可以了,一般都是2米这样,远点更好了。如果还是干扰大,那你就 ...

我的控是10c,现在用1410dp可以飞2千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10c,现在用1410dp可以飞2千米

1410DP放心飞4000米以上没有问题的了,别人飞6000米都没问题,不用上功放了。

网友:
不管是什么频率,只要功率太大,都会形成电磁波压制,只能把接收机离远。
还有大功率高频发射天线很贵的,低功率天线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功率就不是了,配得不好的话,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变成一个小型微波炉都有可能,所以别片面追求高功率,就算追求,也最好搭配定向天线,

楼主:
今天去试了,还是不行,问题一样存在,只是飞机飞出去以后画面会时不时的恢复一两秒,然后各种白屏,蓝屏,黑屏!!!

网友B:
楼主上张照片看看是什么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张照片看看是什么显示器

网友:
楼主你试下换下显示器,周边有没有别的摩友?

网友(2012-12-31):
楼主  我和问题和你一模一样 我的配置是天8X 72M4代功放 A控 1。2G图传 你找到解决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