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电路板上的舵机驱动桥元件

楼主(2012-12-01):
谁知道911电路板上的舵机驱动桥元件是什么型号啊!图上红圈的元件,,,标注的是“22” 那里能买到啊,,,

网友:
淘宝搜索一下

网友:
真的不懂!!!!

网友A:
同情楼主,我的跟你一样,四个都烧掉了,买新的换太不划算了,主板还丢在那,我的都没看清型号,烧黑了,就剩主电机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情楼主,我的跟你一样,四个都烧掉了,买新的换太不划算了,主板还丢在那,我的都没看清型号,烧黑了,就 ...

型号是这个FDG6322C
我是将911上的舵机驱动mos管全部拆下来,用在华科尔CP舵机内的驱动mos管去了

网友:
百度,淘宝买,嘿嘿

网友B(2013-05-05):
npnpnp复合管,这个规格是SOP-23-6,老东西了,现在用的都是一个管是一个桥式驱动,买不到的话可以买2个8050,2个8550组个桥式驱动上去,耐流更高,不过得看你手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npnp复合管,这个规格是SOP-23-6,老东西了,现在用的都是一个管是一个桥式驱动,买不到的话可以买2个805 ...

那六脚驱动管的型号是:FDG6322C!

TB能买到。

网友C(2013-06-10):
引用 网友B:
npnpnp复合管,这个规格是SOP-23-6,老东西了,现在用的都是一个管是一个桥式驱动,买不到的话可以买2个805 ...

请问朋友两个8050应该怎么接呢,焊到是可以焊,不会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朋友两个8050应该怎么接呢,焊到是可以焊,不会接~

那要飞线,太麻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