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卡尺的伴侣---太阳能充电器

楼主(2012-12-01):
会计的计算器用烂了,我拆了里面的太阳能板和一个二极管(专用低压降(锗管?))。用个竹夹子组合成 专充 纽扣 电池充电器
   电池不会冲烂的。放在窗台上,几天就可以充好。

看到卡尺的数字开始闪烁,就从夹子上换一个用。几把数字卡尺的电池循环使用,一年多了还没有买过新的电池。。

网友:
不错,很有新意啊

网友:
简单实用 有创意

网友:
你太油菜了,那么搜的主意都让你想出来了

网友:
直接装在卡尺上吧

网友:
你做的充电器非常合理,即能充电,还不会充鼓。尤其是掐子夹电池,非常简单可靠。那个二极管作用是没有光线时防止电池放电的,没光线光伏电池反相导通。

网友:
聪明,太聪明了。

网友:
即环保又省钱,办法很不错啊!

网友:
想法   把卡尺的盒子做成 座充。
1  太阳能镶嵌到 卡尺盒子上。
2  把卡尺弄出两个金手指。
3  盒子有两个弹簧触点。
4  把卡尺放到盒子里直接给卡尺充电。
5  申请专利。
6  钱哗哗的。

网友:
怎么 论坛现在不能用引用的方式回复了吗?

网友:
这种电池又不是充电电池,这充电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