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偷闲翻新气泵

楼主(2012-12-01):
一台闲置的2.5PH气泵,开起来声音太大家里没法用,库房扔了好几年,终于下决心翻出来除锈喷漆重新组装好,气泵的牌子是  快意牌  还打着产地意大利,估计是山寨的,试了试运转正常,准备以后放单位用闲着也是闲着,单位电费还是有时间不花钱。就是油尺看不懂,不知道加什么油加到油尺什么位置?E文看不懂百度翻了翻也是一头雾水。还是上图吧,翻新过程太脏了没拍。

楼主:
单位一堆工具个人就是用不上,都是专用的多,力矩扳手单子上显示一万多一把,还有力矩扳手检测仪德国的,需要力矩检测的可以找我,还有数字水平尺电动螺母切除压接等等还有很多等有时间了

网友:
油加到够到油尺就好,别超过油尺底下的槽

楼主:
那就是加多了,需要换什么油,普通汽车机油行吗看标志像是15W40

网友:
这个要用专用空压机油,很粘的,物理性能和普通机油差的很大的,抗乳化很强的,因为压缩产生水分。

网友:
刚买了台3KW的0。36立方每分,0。8MPA,1450元,走遍市场就这个便宜了,做工垃圾中的垃圾,气罐焊接都不饱满,但0。8MPA 的压力一点都不担心,用手都能堵住出气口能有多大威力?资金紧张没办法,对另外那台名牌的流哈喇子但要1950,多500元压力不小,但应该可以用6年左右,无奈的放弃,垃圾的将就用三年扔掉也没亏本。

网友:
上面寫的是柴油機油,黏度15w40
油面在那個油尺的凹槽即可

网友:
这个要用专用空压机油,很粘的,物理性能和普通机油差的很大的,抗乳化很强的,因为压缩产生水分

网友:
貌似 看见的都加摩托车机油  20  50w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