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定位销的基孔,如何钻?

楼主(2012-12-01):
使用圆柱定位销。

两个定位销中心矩是40mm。

公差选择是h8/H9.
定位销的公差(轴是h8)

如何钻这个基孔?

才能保证精度。而不会出现无法装配的问题?

网友A:
两件配钻配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件配钻配绞。

我知道这个。
我的问题是,如何在铣床上定位,达到那个精度。

孔中心如何定位?
寻边器?

网友:
定位销没有位置精度要求,有的话就不叫定位销了,不知道你说的是中心距精度?孔的精度,装配后一起钻一起绞,没有不行的

网友B:
我们厂里一般在半精以后磨x轴方向那条边,然后精加工的时候打表就打那条边,分中棒分中,做精加工最后基孔,钻铰,钻镗,然后在工件Y轴方向拉装配基准

网友:
盲孔的话怎么弄?

网友C:
不懂,以前在某公司上班,工装夹具,没有高的精度要求,用普通手动铣床,较高要求,就直接拿去加工中心搞了,省的麻烦,配做也是设备不到位的勉强办法,
还有 轴公差代号一般小写,一般轴公差带比孔小一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里一般在半精以后磨x轴方向那条边,然后精加工的时候打表就打那条边,分中棒分中,做精加工最后基孔, ...

你的意思是,A,B参考表,先磨?
然后用分中棒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以前在某公司上班,工装夹具,没有高的精度要求,用普通手动铣床,较高要求,就直接拿去加工中心搞了 ...

我心中没有加工中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里一般在半精以后磨x轴方向那条边,然后精加工的时候打表就打那条边,分中棒分中,做精加工最后基孔, ...

打表就打那条边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公差0.001只有用慢走丝割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表就打那条边是什么意思?

就是打磨过的那条边,最好是B面,拉基准就不用了,才明白拉的基准是干嘛用的。我说的都是加工中心的做法,我就在那学呢,公差0-1丝就能装配了,我们厂里的模具导柱孔定位要求都这样!不过一般的铣床达不到这种要求的,你标的那公差要求我们厂里也能做,日本进口的加工中心——三菱的牧野V56可以到小数点后四位。3位小数的加工中心到你的要求都勉强。。

网友:
加光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打磨过的那条边,最好是B面,拉基准就不用了,才明白拉的基准是干嘛用的。我说的都是加工中心的做法, ...

拉基准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