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和fbl100的接受能不能互换?

楼主(2012-12-02):
想知道minicp和fbl100的接受能不能互换呢?互换好不好固定呢 ,可以的话就买个fbl100,再买个cp接受用d10玩

网友:
不知道的帮顶 等楼下回答

网友A:
可以试试,你这叫闲的蛋疼。十字不同。买两个机多不划算,一个就够了,dx4别人都用了,控能不能调节真是问题不大。实在纠结买d10,收二手mcpx主板,用fbl100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你这叫闲的蛋疼。十字不同。买两个机多不划算,一个就够了,dx4别人都用了,控能不能调节真是问题 ...

谢谢建议。也不是买两个,我的想法是minicp的板,fbl100机身,不行的话就按你说的mcpx板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不是就简单的插线 虽然我也不会

网友:
听说会抖舵,不过早时候聪少改过,貌似可以飞

网友B:
就是抖。昨天还想试试改 结果被人家鄙视 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抖。昨天还想试试改 结果被人家鄙视 不折腾了

折腾折腾吧 ,支持折腾,鄙视 鄙视者

网友:
可以的,但要买个FBL的2代高频头。

网友:
mcpx的主板,伟力922的机身,D10刷一下

网友:
这贴 顶起 看有没有小白鼠 CP的舵机上不起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