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螺母安装求教

楼主(2012-12-02):
各位大侠,小弟有关于滚珠丝杆安装的几个问题求教。
1、内循环的滚珠丝杆螺母能不能调头
2、同型号同规格的滚珠丝杆螺母是否可以互换
3、不拆开螺母,做个丝杆套再把螺母拧下来掉过头再宁回去可以吗?这样是不是不用重新安装钢珠,精度也不会有影响?
4、丝杆套的外径是不是就是丝杆螺纹的底径

网友:
1,能掉头

2,可以互换

3,可以这样安装,论坛就很多大侠这样做,可以搜索一下论坛。

4,不是丝杆螺纹的底径,还要加上循环滚珠的外径。

楼主:
谢谢沙发!再问一下,我的丝杆是1602的,套子外径要多少?用普通复印纸卷套管强度够吗?螺母封头要不要拆下

网友:
做套子是底径的,沙发说错了。拆的时候尼龙环可以不拆,装的时候最好先装尼龙环,拧上螺母,再把尼龙环旋紧,顶丝固定好就可以了

网友:
看错了,4,不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沙发!再问一下,我的丝杆是1602的,套子外径要多少?用普通复印纸卷套管强度够吗?螺母封头要不要拆下

要学会搜索论坛,很多前辈都做过你要做的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3661&highlight=%D7%B0%2B%CB%BF%B8%CB

网友:
可以的,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
上面几位都已经解答了.  进来又不好不顶.  呵呵

网友:
2.同型号同规格的滚珠丝杆螺母不建议互换,任何滚珠丝杆及螺母都有制造公差,调换后丝杆预紧量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