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

楼主(2012-12-02):
提示:

网友A:
油门65以上 稳点,抗风好,变距时,两边桨同步的

网友B:
50应该是0螺距 悬停不住的

网友C(2013-01-14):
慢慢练习

网友D:
我悬停一般在75~80 - - 再下去就和3D不配合了

网友E:
这要看你的油门曲线 和螺距曲线是怎么设置的了 个人习惯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