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来解释一下 14X7桨和14X4桨的使用区别

楼主(2012-12-02):
请高手们来解释一下   14X7桨和14X4桨的使用区别

网友A:
貌似只是螺距大小有区别啊,如果是同一个牌子的桨,那就只是螺距大小的区别了,而且貌似14*4这种小螺距的桨一般是多旋翼上用的吧,,,如果是这样差别就比较大了,,,看你往哪使用了。。。。固定翼很少用到14*4这种大尺寸小螺距的桨,而多旋翼也很少用到大螺距的桨,主要是飞行速度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只是螺距大小有区别啊,如果是同一个牌子的桨,那就只是螺距大小的区别了,而且貌似14*4这种小螺距的桨 ...

我是用在3D固定翼50E上面的!!!
如果吊机做3D动作的话哪个最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在3D固定翼50E上面的!!!
如果吊机做3D动作的话哪个最合适??

这个都很成熟的配置了,不用去琢磨,,50级电机,比如双天4250,500kv左右的,配1470 apc桨,,大家都这样。。还有6s2200mah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很成熟的配置了,不用去琢磨,,50级电机,比如双天4250,500kv左右的,配1470 apc桨,,大家都这样 ...

我现在用的就是双天510KV的电机  2600的6S电池 14X8的桨!那家店没有14X7了!就买的14X8将就用着!!这两款桨应该区别不大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双天510KV的电机  2600的6S电池 14X8的桨!那家店没有14X7了!就买的14X8将就用着!!这两 ...

看来您还是懂的,想要飞的爽,电池最好小点,桨应该没问题。。。电机不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您还是懂的,想要飞的爽,电池最好小点,桨应该没问题。。。电机不烫就行

我也觉得螺距越大越好做3D动作!只要电机电调发烫过得去就行!我就是不想再单独买电池了!!2600的电池500的直机也可以共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很成熟的配置了,不用去琢磨,,50级电机,比如双天4250,500kv左右的,配1470 apc桨,,大家都这样 ...

楼主请问为什么我的epo1•4米象真p47,动力是4250kv500,老板说不能上6s,还有一套动力是4258kv400能上6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为什么我的epo1•4米象真p47,动力是4250kv500,老板说不能上6s,还有一套动力是4258kv400能 ...

呵呵,首先,我不是楼主,,,其次一般的400多到500kv的都能上6s电。。简单的理解可以这样,一般固定翼用的电机空载转速在10000转每分钟多一点(大致这样)。所以通常的3s电用的电机是1000kv左右,4s用800kv左右,,同理6s用500kv左右,总之,最终的空载转速是10000左右就可以,,然后相应的配桨,,配桨的话一般电机官方说明里会有提到,通用型的桨即可。。实际使用过程中,电机不是很烫就没问题,热乎的情况是很正常的。。我估计那个老板不建议用6s可能是考虑到像真飞机的一些 问题吧。epo的飞机一般比较轻,像真机一般要求动力不是很高。。4250相对来说有点大了,,,你的4250是双天的么???双天貌似没有kv500的吧,另外也没有4258的型号吧(猎鹰王?????????)

网友:
好比汽车挂1档和挂3档的区别,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