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架飞机求救

楼主(2012-12-02):
刚入魔,学习论坛上这位前辈的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6297&highlight=m60,用KT板做了个,发个问题,只有水平的舵,没有垂尾的舵,怎样转向呢,谢谢!

PS,人穷,只能自己做飞机,炸了也不心疼,谢谢!

网友A:
多潜水吧~这个问题太基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吧~这个问题太基础了。

大哥,如果直接告诉我,比潜水强多了吧,潜水一辈子,也不见得能够真正的飞,只有实际动手了才可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如果直接告诉我,比潜水强多了吧,潜水一辈子,也不见得能够真正的飞,只有实际动手了才可以呢

大部分人玩都是靠副翼配合升降舵完成转向 。
还有第一次飞,舵量别调的太大。先上模拟器吧(不要多少钱的)。

网友:
太平洋的猪,正解

楼主:
谢谢,知道了,非常感谢,正在练的模拟。

网友:
在地面滑行时,方向舵是用来控制飞机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操作时舵量要尽量小一些),空中飞行时则不是用来转向的,而是用来使机身与飞行方向保持平行一致的--偏航。

网友:
我飞的时候 基本从不用方向舵

网友:
普通飞机单靠方向舵转向是很肉的,多数是靠副翼配合升降舵转向,动作比较大的时候(滚转角度很大),与转弯方向相反打方向舵可以起到高度补偿作用,使飞机在转向时不掉高度。方向舵比较有用的一个作用是,进场着陆时可以不动副翼修正航向,使飞机对准跑道,安全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