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密狗USB取电,可拆式同SM2000,另解决低端控无法校准中立位置

楼主(2012-12-02):
09年注册的ID,小玩了半年,后来用的实在少,仅有的设备都出了,前几天无聊又拾起,想玩玩模拟器吧。

电脑里还留着09年下的G4.5,简单安装上用游戏手柄玩了几天,固定翼还行,直升机就不好了。

新下了G6,发现必须得用解密狗,遂网上买了G6狗50元,想着从论坛收个便宜控玩,收了几日,无果。

网上看了看,昨晚下班直接到华强北卖家处卖了最便宜的6通模拟器控——迪乐美。

这货有卖家对比,说是比SM600强,不过这个便宜货密狗硬解哪个软件都不行,只能玩软解过的。

没关系,还是用我那大价钱的猛狗吧,遂有了以下简单改装,技术含量不高,给大家提供个巧妙方案。

===============================================

正式开始:

我买的狗和控:

这是控上带的笨狗,做工相差甚远。

单玩模拟器的控多是与狗连在一起的,从USB取电,三根线,电源、地、信号。
我买狗给的音频线是单声道那种,就是2根线,地与信号,正常是与控连接,而控是单独接电源的。
我想怎么能方便的把密狗的电源引出来呢,原是想在狗的板上加个小的电源座,不过还要额外多根电源线。
当把狗拆开的时候,我乐了undefined

哈哈,我乐在哪了呢?狗带的线虽是2线的,可是音频接口是立体声的(3根线)。
嘻嘻,这不是与控上的一样了,其中一个接电源就是了,换个立体声的音频线接就是了,万用表简单量了下单频插孔,
我擦,3角与4角是短路的!这咋办?必须独立出一个角啊!没有风枪,不好拆插座!
我是搞集成电路设计的,对板级也有一定认识,从该板的设计风格上分析,有了如下判断,如图:

分析完就开工

搞定后量了下,哈哈,不错,3角独立了!再做如下连接:

以下是插头

成品

2合1搞定!所有的模拟软件都能玩了!以后换正牌控也方便!
最强可拆带××¥50.00+摇控¥73=123,比淘宝上那个叫SM2000的同样方案省下不省,控是一样的控!
PS:这个控貌似是个公版,换个贴标就变了个名字,呵呵。

====================================================

另外发现个问题,我的控在校准时,油门中立位置总不准,偏了有10%。
校准了几次,能感觉到是油门杆的动作范围超出了电位器的量程,超了有20%,咋有这事?倒是便宜货。
不过也难不过有心人。拆!!!电位器的量程不是很大,但也有摇空动作范围的3倍以上了。
果然,在校不准的位置,电位器2侧的旋转余量差挺多,安偏了!
看下图,4个电位器,只有油门这个是歪的,其余三个都是绿线位置,改!!!

电位器是用2个塑料片固定的,烙铁烫粘上。观察好后,掰开,对好位置,电烙铁重新烫一下固定好,搞定。
也不知道当初组装的妹子想啥呢,硬给整歪了。

网友A:
你好我也有同样问题!我的控是6ex,不想用控电!但不知道控里用不用改动,还是只改狗,我最近问网友,说把控里的5v的一个员件接电!接USB但不好使!希望你能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有同样问题!我的控是6ex,不想用控电!但不知道控里用不用改动,还是只改狗,我最近问网友,说把 ...

你好,我找了下6EX的说明书,关于教练功能有如下的描述:

使用教练功能:
1、老师使用的发射机已经为模型飞行设置好程序。
2、如果学生的设备支持PPM/PCM,请设置为PPM。
3、如果学生的设备有RF接插模块,请移开这个模块。
4、当学生的发射机是通常使用的类型(29-72MHz)时,请收起学生的设备天线。
5、 在发射机关闭状态,用教练线连接两台设备,(6EX-2.4GHz的教练口在背后的**位置),不要硬插接头,因为教练线有定位块,它只能在一个方向插入。
6、打开老师的发射机,不要打开学生的发射机,它会自动“加电”,但不发射信号,设置学生的发射机上的舵机反向和微调与老师的匹配,如果老师和学生都使用6EX-2.4GHz  ,两台发射机的F/S功能设置必须一致。
7、打开模型上的接收机开关,按下老师的设备上的教练开关,用学生的设备控制(副翼、升降舵、方向舵,等等)并观察他们的反应,使学生的发射机也能得到正确的反应。
8、来回拨动教练开关来“同步”检查微调,模型上的控制应该保持不动,如果控制有动作,就表示学生的设备上的微调与老师的设备上的微调设定不一致,这里应该调整学生的设备上的微调。

我接触的也不多,看完后有如下的分析,一同探讨:

请注意6的描述,不要打开学生的发射机,它会自动“加电”,但不发射信号,也就是教练口可以给电!所以控里应该是不用改的。
不知道你有一些简单的设备没?判断出教练口的三根线就行。你可以把自己的控当教练机,这样教练口的三根有用信号线应为:电源、地、PPM输入。
用万用表量一下很容易判断出来,对控电的地测量各线电压,最高的是电源估计也是5V左右,电压为0的为地。
(控的教练线都是多芯的,可能有几根线都是0,量时用手触碰,电压稳定在0的为地,其余没有连接的线容易干扰到)。
PPM输入端是个高阻端,估计也不容易直接量,用万用表触碰(或是把这角反复触碰已经判断出的电源和地),估计舵机有反应的应该是PPM端。
再或是,判断出电源与地后,把控改为学生机,在教练口加上已知的电源,用万用表量其它角,有电压的一个应为PPM输出,介于电源与地之间的电压。

可能有更好的方法判断,我目前只想到这个,判断出三根线之后就是像我帖子里的改狗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找了下6EX的说明书,关于教练功能有如下的描述:

使用教练功能:

十分感谢!!我试试!!我的是2.4g的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谢!!我试试!!我的是2.4g的空!!!

我看你另一个贴子了,有个模友说,从一个5V稳压管取电,没有控电,稳压管的5V也没有啊。
不知道你试出那三根线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你另一个贴子了,有个模友说,从一个5V稳压管取电,没有控电,稳压管的5V也没有啊。
不知道你试出 ...

我找到5v的那个原件了  就是第二个红圈!!但是不知道如何接狗!控上有插口!不知咋改!!愁呀!在帮看看  辛苦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5v的那个原件了  就是第二个红圈!!但是不知道如何接狗!控上有插口!不知咋改!!愁呀!在帮看看 ...

我之前的回复不知你看明白没?

若是5V稳压管是电源,那它应该和控上那个6针的教练口的一条是短路的,也就是电源。

你对应在那6针插孔找出电源,地,PPM就可以接到狗上了啊。方法就是我之前说的那样。

狗上的三条线也很容易分辨,就是不知道容不容易像我的那个电路板那样很方便的接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的回复不知你看明白没?

若是5V稳压管是电源,那它应该和控上那个6针的教练口的一条是短路的 ...

行我先试试!!谢谢你的讲解!!辛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的回复不知你看明白没?

若是5V稳压管是电源,那它应该和控上那个6针的教练口的一条是短路的 ...

这是狗,和狗的线!数据是插狗量的!控还没有测!不知从何下手!!!我和小白差不多!就会简单的测量!!太高端的我就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狗,和狗的线!数据是插狗量的!控还没有测!不知从何下手!!!我和小白差不多!就会简单的测量!! ...

狗和我那个差不多。

插头上你量的电压看,你的也是只接出了2根线,PPM输入和地。尖上的是PPM输入,中间与底部是短路的地,你需要把其中一个分离出来,改为电源;

控就是像我说的那样测啊,我说的已经比较详细了,可能你不太理解。

控上插座虽是6芯,但里面应该只连了3芯,你可以拆开控,看看是哪三根线,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三根和狗上的3根对应起来。

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控当教练机模式,开机,量控上接教练口三根线的状态,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和我那个差不多。

插头上你量的电压看,你的也是只接出了2根线,PPM输入和地。尖上的是PPM输入, ...

好的谢谢你细致的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B:
3.5音频头带电,有可能烧加密狗或发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音频头带电,有可能烧加密狗或发射机............

你肯定没仔细看贴,这么简单的改法还能烧?

烧的人都是不太懂,改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肯定没仔细看贴,这么简单的改法还能烧?

烧的人都是不太懂,改错了。

主要是插拔线的时候危险.........不嫌麻烦的话建议分开好!

网友(2013-01-11):
你好 楼主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也是SM2000然后买了G6加狗  有一点我没搞明白 控上的狗剪掉然后连个三线插头 这一部是怎么弄啊 三根线对应哪里 ?  或者有没有再简单点的方法用sm2000玩G6啊?谢谢

网友:
你好楼主 我已按你帖子说的把狗改好 使用正常。如果我用遥控器去飞模拟器的话就直接插音频线,用立体声三芯的插头还是以前自带的两芯插头?遥控里还要电池供电吗?谢谢

网友:
感觉没说明白 我意思说SM2000手感没有真实遥控器好。我想用天六这样的控来飞模拟。那我连接改过的狗用三线还是两线的音频线啊?会不会和控里的供电冲突啊?希望楼主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C:
这样改了之后千万不要再把两芯的3.5插头插到狗上,不然会短路USB电源的。

网友(2013-03-03):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了之后千万不要再把两芯的3.5插头插到狗上,不然会短路USB电源的。

“这样改了之后千万不要再把两芯的3.5插头插到狗上,不然会短路USB电源的。” 这句提醒很有必要。

如果我设计这个DIY,我既不改狗,也不改控的线头,找一条USB延长线,改成取电的线与3.5插头信号双接头,就可以比较安全地实现功能。

网友:
你买的单独的狗能在线升级吗,现在卖掉28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