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兔子定高总是向上乱窜,是哪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2-12-02):
配置:
玉兔 版本1.219 高精气压计、超声波等全套
电机DYS2830KV980
好赢40A电调
蝗虫异形四轴机架
2200MAH25C电池

问题:本意是在50CM高度定高,起飞后油门定住,很短时间就落回地面,这时即使收油门兔子还会向上猛窜,定住后依然落回地面。再试其他高度依然如此,请问各位老鸟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调整?
还有就是,罗盘已精确校准过了,但是起飞后机头依然向左有大概10度左右的偏差,使用CF功能时航线也有偏离,请求解决办法!

网友:
这就是兔子啊

网友:
兔子的本性啊

网友:
我MWC也碰到这问题。。很郁闷,还是高精度的气压计。

网友:
我的定高效果也不是很好,上下在1米左右变化。
CF功能很强大,在3D模式下也能转动着刷锅。

网友A:
多半是电磁干扰的原因,,特别是电调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4&page=1
看看这个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电磁干扰的原因,,特别是电调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14 ...

我的信号线就早就编成麻花状了,可能是运气不好,用调参软件看数据,推油门后CF影响还是10-20左右

网友:
求答 案,我也有这问题。也可能是震动造成的

网友B:
1:这个问题我都遇到过! 不过经过折腾都解决了!  上下晃!不能悬停!多半是电调的原因! 电调换好赢的! 还有关键的是飞控设置界面里面有个电调的频率! 选择400左右的那个选项! 包装马上就好了! 2:CF的问题 不用考虑!肯定是有电磁干扰!不行放歌指南针在飞控上试试! 解决办法就是远离干扰源!我的玉兔飞控被我升的老高!就是为了防止电池干扰CF!

网友:
气压计有没加海绵

网友:
楼主,我AIOP板子从MWC刷成ACNP后没有这问题了,我想固件算法也有很大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这个问题我都遇到过! 不过经过折腾都解决了!  上下晃!不能悬停!多半是电调的原因! 电调换好赢的!  ...

您好,还有关键的是飞控设置界面里面有个电调的频率! 选择400左右的那个选项! 包装马上就好了!这个东西在哪可以设置???我找不到??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再来个极端的,,所有电调的线都包一层锡箔纸~~板子下面也加一层注意不要碰到板子了锡箔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还有关键的是飞控设置界面里面有个电调的频率! 选择400左右的那个选项! 包装马上就好了!这个东西 ...

在设置界面的右上看看

网友:
定高,我的mwc se也是上下窜,还是naza好用30公分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问题我都遇到过! 不过经过折腾都解决了!  上下晃!不能悬停!多半是电调的原因! 电调换好赢的!  ...

多谢指导,按照您的方式进行调整后(气压计也加了海绵),窜的问题减轻(还是没有消失,呵呵)但是无法定高,确切的是定高只有2、3秒的时间,然后以大概每秒一米的速度下降,是不是参数的问题?我也上下调整过了,您的定高定点的参数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D:
我以前兔子就这样,不行就刷机,超声波注意减震和遮挡,只有这两个办法,在没办法就像我一样升级吧,naza一点不串

网友E:
一半都是调定高部分的P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半都是调定高部分的PID

我的参数设置:
高度锁定 80
辅助高度 50
高度稳定 55
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想稳 就得精调 每次就调一个参数 慢慢调 这个很考验耐心  肯定能调得很好!

网友:
动作太冲,调小,小的锁不住了调大点,数据要看配置和环境。我没有兔子。从不用不开源的

网友:
你机子做的太重了吧,我以前就这问题,后来我做轻量化,推重比超过2之后,最好达到3,然后你给飞控调节的余地就比较大了,飞控感觉高度下降就立马能回正,要是机子太重,这个反应就不那么敏感的,所以容易出现上下窜的情况,现在我就不用定高了,飞单板,自己修正,能飞的很稳的

网友:
还有就是和别人说的一样,换好赢电调,把那个值设置成400,校准下油门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还有关键的是飞控设置界面里面有个电调的频率! 选择400左右的那个选项! 包装马上就好了!这个东西 ...

现在新版的改成:电调输出模式了 在玉兔软件首页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按照您的方式进行调整后(气压计也加了海绵),窜的问题减轻(还是没有消失,呵呵)但是无法定 ...

晃的问题的确是用户没调好! 但是定高的问题,对于兔子就不能强求了!只希望以后的固件升级能慢慢进步!想到一下达到naza的定高水平肯定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