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越PRO机身完成!

楼主(2012-12-02):
用冰人件+飞越件组装了一个PRO的机身,其他配件陆续到货中!
安装是有个小问题,由于冰人的侧板是加厚的,亚托原装脚架(包括飞越的)都卡不进去,需要自己用小刀把脚架两边的卡子削薄一点才能顺利安装哈!
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网友A:
  好久莫见鬼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莫见鬼影了~~

是啊,最近半年飞得很少,主要是没时间,确实太忙了!

网友:
好机赞一个

网友B:
感觉好多都是降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多都是降级件~~

哪些是降级件啊?能否说明理由,谢谢!

网友C:
最近也想杂交一台450,可以说一下配置吗谢谢。

网友:
金属导轨没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些是降级件啊?能否说明理由,谢谢!

我觉得 那些金属件 除了电机座和主轴座和地板上的那两个支撑座 其他的都是  太重了  我现在在给450减肥 所以觉得金属件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那些金属件 除了电机座和主轴座和地板上的那两个支撑座 其他的都是  太重了  我现在在给450减肥 所 ...

这点多余的重量无所谓,不暴力3D的情况下基本上没影响,本来450就是练习用的,真正暴力3D的话还是大机吧!
我个人很喜欢金属质感的配件,所以机身上相对比较多的金属零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想杂交一台450,可以说一下配置吗谢谢。

就是用冰人的所有PRO配件+部分亚托配件+部分飞越配件组成的!
关键的传动部位、齿轮等还是用亚托的放心些!

网友:
牛逼啊,除了掉口水别无他想

网友D:
金属的有什么好,看上去漂亮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的有什么好,看上去漂亮一点而已

喜欢模型当然喜欢自己的模型漂亮些,毕竟是自己玩,并非参加比赛,所以性能并不是一切!

网友:

顶,玩450重要的不是性能,性能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

网友E:
散件组装的一般都很贵,比空机贵不知一二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件组装的一般都很贵,比空机贵不知一二百吧

这个我没仔细算过,因为除了冰人的外,家里还有很多以前买的配件,YT的比较多。
还有个原因就是最近一年多的YT质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和2010年2011年的YT比起来差很多了,所以想自己装一台450!

楼主:
但自己买配件装的话质量应该比现在的套装好!
而且我的一些关键位置,比如说三轴、齿轮等全部是YT原厂的,轴承全部是用的进口轴承!

网友E:
那个金属十字盘导轨是个麻烦的东西,我也在纠结是该换还是不换。换是为了好看,换了问题很多。第一,修机的时候塑料的很方便,用手掰一下就可以取下十字盘,金属的你必须要拆螺丝,螺丝拆多了容易滑丝。
第二,金属的铝软,和导轨摩擦久了磨损很大,不如塑料的有自润滑的效果,比较顺滑

网友:
金属十字盘导轨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金属十字盘导轨是个麻烦的东西,我也在纠结是该换还是不换。换是为了好看,换了问题很多。第一,修机的 ...

   同感~就是这两个原因!果断没用!

网友:
金属质感就是漂亮,我的也是这样,支持

网友:
一共多少钱啊

网友:
早就說過金屬滑軌用了後悔,看來終於有人找到原因了::::::::::::::::::::::::::::

网友F:
为何不用越飞450PRO一体化主轴固定座

网友:
LZ实现了我的想法。。。

网友:
金属件挺好看的,好机,赞!

网友:
没有飞越的尾管座啊?那个东西可以有,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何不用越飞450PRO一体化主轴固定座

更喜欢冰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