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忘记说了 450头轻啊!!!

楼主(2012-12-02):
头轻了- -  1800的电池压不住头 配重还是怎么办?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A:
换220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2200的电池。

在不行就换2600

网友:
不错帮你不错帮你顶

网友:
LS回帖怎么几个贴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好办,电池上加个铁疙瘩

楼主:
你是什么机,怎么用1800的电池

网友B:
尾巴减重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机,怎么用1800的电池

亚拓450   电池是飞固定翼留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减重

怎么减  求教- -

网友:
2200电池能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减  求教- -

看我头像,觉得没影响的螺丝拆掉

楼主:
哪个没影响恶。。。几个螺丝也解决不了头上几十克的差距啊,回去吧十字盘调调试试,看能不能救回来点

网友B:
3个螺丝,2个尾撑,杠杆原理.
设备前移,拆下设备搁前面试试.
早晚要用2200的

网友:
2200配重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螺丝,2个尾撑,杠杆原理.
设备前移,拆下设备搁前面试试.
早晚要用2200的

我后面就一个陀螺啊。。。算了,还是搞配重吧

网友C:
电池 前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 前移

赞同,
    我用1300的电池飞航线,一样不会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 前移

再往前就好挂在头罩外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