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V100D06

楼主(2012-12-02):
记得这款机好像是半套500左右,现在应该是在清库存吧带Wk2603控不到400元还是挺超值的。2603的控摇杆的手感和2801Pro差不多模具外观是一样的只是配色不一样。液晶屏不是点阵显示的。可以拿来飞模拟器。2801pro的电位器要是坏了的话直接从2603里拆就行了。V100D06应该是华早期的FBL四通机。试飞了下感觉和锤子机手感差的很多,副翼摇杆回中后飞机是不会自动回中的。911类的锤子机副翼摇杆回中后机子会马上回中稳定。V100D06也需要不停地打舵修正姿态,感觉和G Cp手感差不多只是没有那么贼。

改直驱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原装尾电机是7mm的空心杯。齿轮减速后噪音大。可以改成直驱尾电机。锁尾效果差不多。电池是500MA的有点重。

网友:
很漂亮的机队

网友:
看到LZ的911折腾了一番。

网友:
LZ, 小弟想入这台,不知道和F47哪个感觉好一些呢.小弟以前玩260A~

网友:
哦 ,到手当天 就把尾齿甩两半了 , 副翼上的拉杆甩断了

网友:
    搂主在哪买的价格很合理,能给个连接吗?伟力922要550多不如华合祘。

网友:
   谢,我已从华官网店淘了一架398加一些配件4oo多。看照片工艺很不错,飞飞看可能会渐入华坑,呵呵!

网友:
买这个机机 最好多买点 大浆 尾桨...容易炸烂,不像CP的桨那么耐炸

网友:
固定螺距的无副翼小机,估计只有华坑才有

楼主:
固定螺距的四通无副翼九鹰也出过的,忘了型号了。

网友:
也和911不分上下的小!

网友:
美嘉欣的F48也是固定螺距的四通无副翼

网友:
一群小jj

网友:
价格似乎很不错

网友:
LZ的富斯9只玩911么?

网友(2013-02-25):
与楼上同问,LZ的富斯9只玩911么?太浪费了吧

网友A:
我的天啊,你好多控好多机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