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关于齿轮修复

楼主(2012-12-02):
一个减速机输出齿轮磨损很严重,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简单的修复方法吗,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先动脑筋将其向磨损那头位移一段,等移过来的这一段也磨损了再说.包括缩短外壳(要视具体情况)或将磨损段割掉后再将左侧第二个台阶处(轴承右端面处)割断重接一节,当然在越粗的一段下手加接越好,越容易接牢且不容易偏斜,甚至可考虑从轴承左端面割断加接效果可能更好.要用过盈配合,要孔加热轴冷冻再施以重力,要一步到位并且先装粗后接细,尽量不要上焊接,结合力应该足够了,顶多再用氩弧焊对称点上几点,以防变形.当然要有点功底也要冒点风险.不管怎么说,采用这种方法要比重做一只要简单得多.只是割两下车两下再装配起来就行了.

网友:
成这样了,重新做一个吧,做一个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你让别人机加工的修,别人肯定说还不如重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动脑筋将其向磨损那头位移一段,等移过来的这一段也磨损了再说.包括缩短外壳或将磨损段割掉后再将左侧第二 ...

又学到了,顶一哥

网友:
摆线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