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救命啊

楼主(2012-12-02):
我的asp
发动机
突然就不进油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 已经查过油管通常 用手堵排气管能上油 但是把吸上来的油烧完就熄火 一秒钟左右。。。油针也没问题。。。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貌似碰见过这种情况,是不是化油器的问题啊

网友B:
油路和空气进口检查下

楼主:
谢谢啦 最主要要拆下发动机麻烦。。。。
风神拆这个麻烦。。。。

网友C:
拆下发动机油路和空气进口检查下

网友D:
是不是有漏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