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今天下午在铝块上铣个园洞,有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请进来看。

楼主(2012-12-02):
在一个16MM厚铝块上洗个29MM 园,z轴进刀每次0.1,结果,没铣一层都要回到z轴0点,然后走刀,再下刀铣,如何让他连续铣而不抬刀呢。谢谢。

楼主:
我选的偏置 清除区域

网友A:
手动修改一下程序,
把Z0那一行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修改一下程序,
把Z0那一行删了。

我也经常这么干

网友:
可以用螺旋铣孔,效率高切不伤刀

楼主:
朋友,螺旋铣孔  选项在哪里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螺旋铣孔  选项在哪里啊,没找到。

额,我只会用mastercam,别的软件不知道啊

网友(2013-03-17):
又学一个技巧

网友:
学习了,有空也做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