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12-02):
我的KDS450C最近一次悬停练习中突然有一股烧焦的味,检查下来是电调外面的包皮烧焚了一点,再接通电池的时候陀螺仪灯不亮了,无法转动大桨,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还有舵机,都没有反应,各位懂行的说说一下。

网友:
电调坏了!!!

网友:
电调   烧了呗。。。。

楼主:
怎么预防啊,一次飞6分钟后,停下再飞,为什么也会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预防啊,一次飞6分钟后,停下再飞,为什么也会烧的?

因为这不是好淫……

网友:
问题是楼主悲剧了

楼主:
坚决不用KDS原厂件了,K的玩意儿不经用啊。